[DSP编程] F28335.cmd和F28335_RAM_LNK.cmd

楼主(2019-05-20):
F28335.cmd和F28335_RAM_LNK.cmd分别测试IO口线翻转速度差很多是怎么回事?除了这两个文件,其余都一样,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程序在RAM中执行和在FLASH中执行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对   这个是执行效率的问题   在flash中可能只达到在ram中运行效率的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在RAM中执行和在FLASH中执行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同一个程序,换了两个不同文件,一个是直接下载到ram运行,一个是下载到flash中,上电得时候不是启动将程序放到ram吗?

如果烧录在Flash的程序启动后被搬到RAM区执行,应该是一样的表现的。 除非时钟设置不一样,另外就是程序在RAM区与Flash区跳转会有轻微的影响。 你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这个是执行效率的问题   在flash中可能只达到在ram中运行效率的80%

我是下载程序的,不是上电自动将程序放在ram中运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下载程序的,不是上电自动将程序放在ram中运行吗?

下载的程序你如果不做搬移处理   是在flash里面进行交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程序你如果不做搬移处理   是在flash里面进行交互的

感谢回答。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如果不加这两句话,速度只有1.8M,加了这两句话5M,这是F28335.cmd
如果用的F28335_RAM_LNK.cmd 速度有10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代码搬移   应该 不是全部都在RAM中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搬移   应该 不是全部都在RAM中跑的

大神有没有F28335.cmd,这个文件发个给我,直接可以在ram中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搬移   应该 不是全部都在RAM中跑的

大神有没有群啊,想加入群里跟大家学习DSP。。活跃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有没有群啊,想加入群里跟大家学习DSP。。活跃点的。

有问题在群里发文吧   这里网友比较多   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