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电流采样放大的问题

楼主:
做了一个电流正端采样放大的电路。(由于电路要求原因不能做负端接一个电阻到地的方式采样)。电路如下:调试不出来,放大才2倍,就算不要2个10K对地的输入,放大倍数也不对。我这个电路是采样給MCU的ADC口的。现在输出很小,我的问题是在哪里呢。这个电路是采样0-20MA电流值的,所以采样电阻用了5.1R.

网友A(2019-05-20):
信号源,输入内阻太大

网友A:
68K 10K 衰减电路,构成的信号输出内阻太大。影响了放大倍数
后级放大器,应使用高阻抗输入的仪表运放。

楼主:
我把下拉的10K去掉了,输入的电阻68K改成了10K,这样放大倍数是上来了。有一个担心:运放供电为+-5V供电。我采样端的电压常为12V或24V这样电流从运放输入端高于电源供电,这样长期工作,运放回坏吗。或有什么好点的正端电流采样的电路呢?

网友A:
zxct1107,看行不?

网友A:
你的供电电压最高多少v,分压电路电阻取小点,运放差分放大电阻,取大点。
看你的样子,打板回来了,估计电路要改。5V运放直接接12V,24V,绝对不靠谱。
差分运放,采用双运放,或三运放,组成仪表运放。这样成本也不高。主要把差分运放输入电阻提高就行。

楼主:
我用过不少专业的电流检测IC,他们都有一个最小检测电流值,有些在20多MA,或10多MA,最小的也在7MA以上,他们检测的电流都是A,+A,百A级的,我要的精度是在0.01MA,最大电流也不超过21MA.目前我没有找到适合我用的IC。所以就只有用运放硬来了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按照你所说,单电源方案,只剩下,高端恒流源,pmos的那种。双电源很多方法。
如图所示,这是个高端恒流源,可以copy你的电流。能到0,运放只能用jfet,调节r1,r3的比率,可以调节倍数。

网友B:
运放工作于5V,则你检测的电流端的电压不能超过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