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两个次级线圈谐振点一直漂移的问题

楼主(2019-05-20):
各位前辈,我用漆包线缠绕了一个变压器,大概是这个样子:

A1A2是变压器的初级,B1B2和C1C2是两个次级。B1C1接地,B2C2中间接了一个33pF/10kV的瓷片电容。输入信号是低频10Hz和高频sin(1MHz的)调制信号。
实验现象如下:我在B2测量最后的输出电压,调整输入sin的频率,得到一个最大输出电压(认为此时的频率为谐振频率)。但是很快,输出电压下降。再次调整频率,达到最大输出电压,然后电压再次迅速下降。然后再次调整。再然后,谐振频率会突然降到最开始的时候,然后就谐振点就开始前面所述的循环。
1.想请教以下各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2,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下面的波形,用10pF就不会,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缺失的部分(理想应该是一个标准的三角形)

网友A:
磁芯发热没?

没看出来谐振。按照你的示意图是同名端并联。

网友B:
最后波形上面的狼牙形状也可能是示波器的问题,采集点跟信号源同步了,换一个档位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波形上面的狼牙形状也可能是示波器的问题,采集点跟信号源同步了,换一个档位再看。 ...

我试过改变采样设置里的长度,也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芯发热没?

没看出来谐振。按照你的示意图是同名端并联。

里面是没有磁心的,空心变压器。只是最后线圈中间的电容会特别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谐之阻抗小故耗电流大,拖累信号发生器。信号源串联电阻再测量。

我前面的电路是这个样子的,初级是接在了三极管集电极中间。您看我这样设计有问题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是没有磁心的,空心变压器。只是最后线圈中间的电容会特别烫。

你的电容10p的不烫? 那你就用它凑一个33p。

或者先把驱动减少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容10p的不烫? 那你就用它凑一个33p。

或者先把驱动减少十倍。

10p的也会烫,但是频率点不会变,而且波形的包络也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p的也会烫,但是频率点不会变,而且波形的包络也没有问题

你得找COG 电容。2KV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找COG 电容。2KV够吧。

我查了一下COG是高频电容是么?我目前的峰峰值是在3KV左右的,COG有这个级别的么?另外我目前用的是瓷片电容,您的意思是我的电容选取不合适,导致瓷片电容在我的输出下特性发生了变化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COG是高频电容是么?我目前的峰峰值是在3KV左右的,COG有这个级别的么?另外我目前用的是瓷片 ...

2kv 常见,俺的雷达就在用。实在没有串联几个就可以达到10kv。不是难事。
要不然云母电容。真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kv 常见,俺的雷达就在用。实在没有串联几个就可以达到10kv。不是难事。
要不然云母电容。真空电容。 ...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记住看手册。所有电容工作时都会发热。 别超极限了。
电工只会看电参数。工程师要看所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看手册。所有电容工作时都会发热。 别超极限了。
电工只会看电参数。工程师要看所有参数。 ...

嗯嗯,谢谢前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