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常用程序架构

楼主(2019-05-20):
一、低功耗+中断

主函数
{
关闭看门狗
设置系统时钟
显示等外围设备初始化
定时器等内部资源初始化设置
开全局中断
进入低功耗
}
中断函数1
{};
中断函数2
{}

文件组织形式
main.c
/***************************头文件引用*******************************/

#include "msp430f149.h"

设备文件1头文件(例如#include "ILI9325_Driver.h")

设备文件2头文件(例如#include "Disp_Lib.h")

/*********************宏定义与数据定义*************************************/

#define YEAR   TimeBuff[0]

unsigned char  TimeBuff[7]={11,6,27,8,35,0,7};

/*************************************************************

函数名称:Sys_Init

功    能:设置系统时钟,内部资源和外设初始化。(例如完成TFT初始化

显示,定时器A初始化)

参    数:无

返 回 值:无

*************************************************************/

int main(void)

{

  Sys_Init();

  _EINT();                        //使能全局中断

  LPM3;//进入睡眠模式,等待被唤醒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CCR0中断服务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设备文件1(例如ILI9325_Drive.c)
/*********************头文件引用************************************/

#include "msp430f149.h"

#include "ILI9325_Driver.h"

#include "Disp_Lib.h"

/*********************定义接口信息************************************/

#define ILI9325_CTRL_DIR               P4DIR

#define ILI9325_CTRL_SEL               P4SEL

函数1()

{};

函数2()

{};
设备文件1头文件(例如ILI9325_Drive.h)
#ifndef _ILI9325_DRIVER_H_防止重复调用

#define _ILI9325_DRIVER_H_

/*********************宏定义************************************/

#define CYAN           0x7FFF//青色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TEST           0xFF55

/*********************函数申明************************************/

extern void LCD_DispOnePixel(unsigned int xAddr,unsigned int yAddr,unsigned long color);

extern void LCD_ClearScreen(unsigned long bColor);

#endif
二、循环+低功耗+中断中唤醒
主函数
{
关闭看门狗
设置系统时钟
显示等外围设备初始化
定时器等内部资源初始化设置
开全局中断
While(1)
{
       进入低功耗
       函数;
}
}
中断函数1
{
       中断服务函数;
       退出低功耗模式;
};

三、菜单按键交互模式

{
扫描按键;
键值处理函数;
}
键值处理函数
{
    swich(键值)
case ……
显示刷新
}

网友A:
430 资源多,上个RTOS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30 资源多,上个RTOS也是可以的。

430跑系统还是有点吃力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30跑系统还是有点吃力吧

之前在学校见过,应该是uc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