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F149的串口RS485接口

楼主(2019-05-20):
一、简述
    RS485通信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同RS232,不同点如下。
RS232接口只能实现点对点的通信方式,但这种方式不能实现联网功能,便出现了RS485解决了这个问题。RS485采用差分信号负逻辑,+2V~+6V表示“1”,- 6V~- 2V表示“0”。双机通信时只需A-A,B-B连接。
硬件电路一般采用SN65176等RS485电平转换芯片。与MCU相连时有三个引脚:DE(RE同DE连在一起),DI(接受引脚),RO(发送引脚)。MCU发送一帧信号时,要先使能DE=1;接收信号前要先使能DE=0(即RE=0)。

楼主:
二、实例

2.1 发送字符8.N.1.2400

#define DRE_out   P3DIR |= BIT3 //连接485芯片的DE,RE端口的IO设置为输出状态

#define DE        P3OUT |= BIT3     //设置485芯片处于发送状态

void Set_UART1(void)

{

    P3SEL |= 0xC0;                         //将P3.6,P3.7选做UART1的通信端口

    ME2 |= UTXE1 + URXE1;                     //使能USART1的TXD和RXD

    UCTL1 |= CHAR;                            //选择8-bit字符

    UTCTL1 |= SSEL0;                          //驱动时钟选择ACLK

    UBR01 = 0x0D;                             //波特率2400

    UBR11 = 0x00;

    UMCTL1 = 0x6B;                            //调整

    UCTL1 &= ~SWRST;                          //初始化UART状态机

}

main

{

    DRE_out;

    DE;

    Set_UART1();

    TXDATA = 0X30;

    TXBUF1 = TXDATA;                          //这里可直接赋值传送固定的数据

while(!(IFG2 & UTXIFG1));               //等待发送结束

……

}

楼主:
2.2 中断函数接收字符8.N.1.2400

void Set_UART1(void)

{

    P3SEL |= 0xC0;                         //将P3.6,P3.7选做UART1的通信端口

    ME2 |= UTXE1 + URXE1;                     //使能USART1的TXD和RXD

    UCTL1 |= CHAR;                            //选择8-bit字符

    UTCTL1 |= SSEL0;                          //驱动时钟选择ACLK

    UBR01 = 0x0D;                             //波特率2400

    UBR11 = 0x00;

    UMCTL1 = 0x6B;                            //调整

    UCTL1 &= ~SWRST;                          //初始化UART状态机

    IE2 |= URXIE1;                            //使能UART1接收中断

}

#pragma vector=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1_RX (void)

{

    Disp1Char(pX++,pY,RXBUF1);

    if(pX == 16)

    {

      pX = 0;

      pY ^= 1;

    }

}

网友A:
USCI_Ax 模块是通过两个外部引脚连接 MSP430 到外部系统

网友B:
求两个msp430单片机间的485通讯程序

网友C:
求教msp430的rs485串口通信问题

网友D:
用MSP430做485通信,但PC收到的数据不对

网友E:
MSP430如何接收485格式数据

网友F:
MSP430F5529单片机串行通讯协议有吗

网友G:
如何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字母对其进行控制

网友H:
看看你的代码,借鉴一下

网友I:
怎样通过485端口来实现红外遥控设备

网友J:
430支持Modbus通讯吗?

网友H:
MSP430 通过UART串口升级的例子有吗?

网友A:
经过RS232转RS485?

网友G:
怎样实现msp430跟cc3000之间的通信

网友B:
MSP430采用Modbus RS485口通信

网友F:
谁有基于msp430单片机的串行通信程序

网友C:
怎么判断MAX485输入端的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E:
用串口中断读到的数据存入数组?

网友D:
msp430的两个串口,一个接232一个接485,能不能行呢

网友J:
要实现51单片机和MSP430通信,用什么协议

网友I:
为什么串口485收不到数据,可以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