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有谁知道这个变压器是谁家的?

楼主(2019-05-20):
如题

网友A:
这种普通变压器就没必要寻根问底了,需要替换的话,粗测一下功率、重量就好

网友B:
U型磁芯,估计是定制的

网友C:
C型铁芯电力变压器,不少厂有做,也有的叫CD型铁芯。铁芯是卷好后切割,需要精磨端面,以前广钢做这种铁芯,现在好像在中山,另外温州似乎也有一家磨这种铁芯。绕组制造相对麻烦,一次绕组在两个骨架上各有一半,二次通常也是各做一半,但客户不在乎平衡时也可以在两个骨架上各做一个独立二次绕组,可以做到很高的组间耐压。图片是立式支架的,也有卧式支架的,尺寸比较大。比EE、EI变压器好,但上比不上环形、R型变压器,制作工艺上也比R型变压器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