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采集

楼主(2019-05-20):
我用ADI公司的AD7280A电压采集芯片采6节锂电池的电压(额定值3.6V左右),电池静置时采集结果正常,当电池给负载供电时,低电流正常,当电流较大时采集的数据就发生错误,请问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吗?

网友A:
贴自己的原理图
数据发生错误 具体是什么?
SPI 断了 还是完全错误的数据?
有没有做软件滤波?
电流大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自己的原理图
数据发生错误 具体是什么?
SPI 断了 还是完全错误的数据?

您好,我做的是锂电池均衡实验,两个相邻的电池通过BUCKBOOST电路进行均衡,当电路工作在10khz时,通过电池的电流达到接近1A时,DSP采集的14位电压数据就是乱码。后来我让电池不均衡只给滑动变阻器放电,电流达到这个值左右时采集也会出错。

程序没有软件滤波

原理图放在原帖里面,恳请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