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配置好spi后,不接从机,写数据会有波形输出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5-21):
SPI总线相关 19册

楼主:
我用的stm32,刚刚做实验,实测,stm32F103不外接任何东西,spi配置好后,读写状态有波形输出,stm32f4死活没波形,请问下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tm32,刚刚做实验,实测,stm32F103不外接任何东西,spi配置好后,读写状态有波形输出,stm32f4死活 ...

仔细核对二者配置,打个比方,不要求从机应答,会有输出,有要求应答,主机就会死等从机吭声,不见不散,哈哈

网友B:
主机我要我的数据 给不给是你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核对二者配置,打个比方,不要求从机应答,会有输出,有要求应答,主机就会死等从机吭声,不见不散,哈哈 ...

已经弄好了,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我在读写任务里面加个临界,就好了,用的是ucos,彻底搞蒙了我了。因为spI配置的程序都是以前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