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配置好spi后,不接从机,写数据会有波形输出么??

楼主(2019-05-21):
我现在什么都没接,一直在读写数据,可是SPI脚没有任何电平反应???

网友A:
发送是主动的,接不接从机,MOSI和CLK都有信号输出。

网友B:
1、首先你要确认你的spi是否配置成spi主模式,
2、在主模式下,无论是否接从设备,至少会有CLK和mosi信号输出,如果clk没有输出,那么可能就是spi控制器没有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