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有4线SPI的例程吗?

楼主(2019-05-21):
如果有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A:
官网有库啊,再说spi这种要求不高的话建议模拟,好移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库啊,再说spi这种要求不高的话建议模拟,好移植。

不使用SPI接收中断的话   硬件还是比模拟好的  毕竟不会被中断打断模拟的时序。(好像有时候打断了  有的设备也不会超时清时序)

楼主:
可能我没说太清楚,求的是四线模式 就是 QUAD SPI的例程,需要的就是速度,软件模拟不大好

网友C:
很少有人做四线啊

网友D:
官网应该有例程吧

网友E: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楼主:
在 GD32F20x Demo Suites 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