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地线的条件下如何识别市电零、火线

楼主(2019-05-21):
烦请大佬指教无地线的条件下如何可靠识别市电零、火线。谢谢了。

xch
做梦

网友A:
曾经在网上自制了一个火线感应的试电模块。感觉一般,但凑合着能用。你百度下。

这个电路在无外界干扰情况才可行,如果不接地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在网上自制了一个火线感应的试电模块。感觉一般,但凑合着能用。你百度下。 ...

这种试过了,不理想。还有更好的方式吗?要求检测电路与系统共用电源

网友A:
帮你顶一下吧,我也没找到更好的电路,同求。
不接地线应该很难,火线和零线,都是相对大地而言的。

网友B:
电笔不就可以么

电笔是利用了地线,只是你看不到。

楼主:
期待大家更好的方法。。。。

网友C:
火线和零线是一个相对的电压.所以它们完全是对等的.所以想无地线的条件测定它们连理论依据都没有.
但是由于零线是接地的.这是唯一的突破口.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和地要能够联系得上.由于没有地线,所以能发生联系的只有电容了.由于市电频率太低了.分布电容能带来的效果很不明显.那么问题就转成了,要么怎么增加产品对地的电容.要么增加频率. 增加频率是否可行不清楚,但是增加对地的电容一定是可行的.所以,必须想办法让对地的分布电容足够大

网友D:
没戏,电笔可以测量火线0线,是因为我们人通过电笔到了大地。
市电的零线火线本身就是针对大地而言的一个参考系,不参考大地,又哪来的火线地线呢??
你把一个问题的根本剥离了,却要按照这个被剥离的根去获得结果,怎么可能呢?
我们甚至可以通过一个非常敏感的测量装置,去测量一个带塑料皮的火线,而获取正确结果,但是这个敏感测量装置的前提还是和大地有接触(还是通过我们人体)。但是离开了大地,没戏。。。
反正啊,不是由人握着,就是有尾巴拖地上,或者水体里面,或者直接放地上等等林林总总。问题到最后归结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网友E:
电笔怎么不行呢?手里拿个电笔,然后你只要能保证你站在地球上,就能区分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讨论,希望能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F(2020-01-19):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讨论,希望能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船上的220V,都是火线,没有零线,难道你的产品无法在船上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船上的220V,都是火线,没有零线,难道你的产品无法在船上用。

船体本身就是地啊

网友I:
没有办法

网友J:
万用表也行,非常规用法

网友K:
我以前做过一个比赛作品检测零火线,就是无大地的。用铁壳当大地,运放做电压比较,只要空气不是很干燥,就能检测。我找下,申请专利了的,后来没交费。。。。电动车智能快速充电装置及其操作方法 - 201410242958.1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船体本身就是地啊

船体属于地线,俗称搭铁。零线还真的没有,发电机出来都是三角形接法。220V是取其中两根380的火线,通过一个380遍220V变压器变出来,并且没有中性点。和普通民用还真的区别较大。

网友H:
发电机出来都是三角形接法?那就真的没有地了
不过,考虑电缆的分布电容,我觉得船体本身依然可以作为地来看待

网友L(2020-07-07):
引用 网友K:
我以前做过一个比赛作品检测零火线,就是无大地的。用铁壳当大地,运放做电压比较,只要空气不是很干燥,就 ...

有电路吗  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