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简易无线耳麦的制作原理电路图

楼主(2019-05-21):
简易无线耳麦的制作原理电路图

      如图所示是简易无线耳麦的制作原理电路,它的灵敏度很高,安静的时候,连手表走时的“滴答”声都可以听到。
     这个电路实际是一个调频无线话筒,电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音频放大器,另一部分是高频振荡器。元件都非常好买,下面介绍这个无线耳麦的制作方法。 音频放大器由VT1等组成,放大后的音频信号经C2(0.01uF)耦合至高频振荡电路VT2基极。高频振荡电路VT2工作频率在88-108MHz,这个频率由振荡线圈L1和C4(47P)电容决定,它受VT1的音频信号调频。当音频信号经C2耦合至VT2基极时,改变振荡器频率,产生所需要的FM(调频)信号,经天线发射至空中。 制作时,话筒MIC选用高灵敏度的驻极体话筒,外壳接负极。VT1型号9013H,放大倍数大于150,VT2型号为3DG130D,蓝点(放大倍数大于120),f t大于600MHz,这里还可以用9018替代。L1振荡线圈(见右图)用Φ0.71漆包线在3mm钻头圆柄上密饶4匝,然后脱胎。天线可取1.2m的软导线,此时发生距离可到200m左右。如果发射距离不要求很远,那么天线用一端10cm的导线即可,此时发射距离可到30m左右。我只实验了后种方法,可以达到预期效果,不过天线的稳定性对频率的稳定性很有影响,实验下来用细的硬铜线直接焊在电路板上做天线效果较好。正常工作时,电路电流约5mA。电源电压不同时,整机电流会有不同。 调试时,用一台调频收音机进行接收。拉开约5-10m远,一般都能收到发射机送过来的声音,可用机械手表靠近话筒进行测试。如果收不到信号,可以稍微调整L1的间距,或减小47P电容的容量。调整R1可以调整话筒的灵敏度。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电路很经典。刚学电子技术的时候我还diy过

网友(2019-08-07):
自制无线耳机是真的吗

网友B:
操作简单的真无线蓝牙耳机有哪些

网友C:
好高端的设计呢。

网友D:
图片做的非常精巧呢。

网友E:
楼主验证了效果了吗?

网友F:
主要是选频网络了

网友G:
怎么听到的呢?

网友H:
做甚高频的时候可以使用的。

网友I:
最远的距离是多远呢?

网友G:
接受的频率大约是多少呢?

网友:
无线话筒u段是什么意思

网友F:
电路看着非常的简单实用。

网友E:
这个接受的电路怎么样?

网友J:
这个 的接收单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D:
无线设计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C:
有机会一定要调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I:
集成电路设计怎么样呢

网友H:
如果功率再大一些,就是对话了。

网友B:
楼主有相关的电路吗?

网友K:
是蓝牙还是什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