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复位脚接能承受多大电压

楼主:
用打火机对PIC16LF1503复位脚放电差不多5次,程序跑飞,请问有没办法避免或者解决?

网友A(2019-05-21):
楼主可以先对照下面的推荐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B(点评):
复位脚用作按键输入,并且有外部中断唤醒功能。这样接会不会导致不稳定?

网友C:
1. 打火机的点火器电压多少?如何确保每次都一样?
2. 一般来说HBM 4kv, MM 400V, 你们想做ESD测试的话, 需要用专业的设备,科学的方法来测才行..

网友D:
做实验用打火机来做。。。这么穷么

网友E:
你是要做ESD测试吗? 不了解打火机能放多少电荷.

网友F:
打火器瞬间产生的电压一般在4000V--6000V的范围,也有上万伏的

网友F:
以前我用打火机对着计算器打了一下,计算机坏了。

网友F:
计算器
心疼死我了。

网友G:
一个个 的都是人才,办法真多。

网友H:
这个电路要考虑抗静电。

网友I:
带个防护罩,或者机壳共地,应该不会被干扰。

网友J:
又学到了一个新的测试方法

网友K:
打火机这个操作很6啊

网友L(2019-08-15):
都是人才,六六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