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前置放大一个现象

楼主(2019-05-21):
电路最后输出信号,会被和一个固定电压通过比较器比较,单片机计数。不接C7会震荡
C7值为10nf,信号本底非常好,没输入信号的时候不到5mV,但是有输入情况下计数值非常少
C7值为100pf没测本底,但可以在无输入情况下计数为0,有输入情况下计数值多了一些
C7为33pF,没测本底,有输入情况下计数值多了很多,但是无输入情况下偶尔会出现几个数值
这个是什么情况,还请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5太大了。电路沒问题。是后面的比较电路有问题,要加入适当的迟滞作用。 ...

谢谢,我C5用小点试试,后面输出对地有个680pF的电容。

网友B:
需要让PD工作在光伏模式下吗

@R2D2 :我也记不清是光伏还是光导了
仔细看电路,这是光伏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让PD工作在光伏模式下吗

没听过PD的光伏模式,这是一个前置放大电路,I/V转换

光伏模式,光管电压为零。光导模式有电压,此二种模式,前种模式求是光生电流与光强的线性度,后种求的是光强变化感应出来电流的响应速度。都是耗尽电容起的作用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听过PD的光伏模式,这是一个前置放大电路,I/V转换

我也记不清是啥模式了,就是说根据光电二极管负极和正极的压差来分类的,如果压差为0就叫A模式,这种模式下暗电流小。还有一种模式就是有个正压差也就是你现在的设计,特点是暗电流大但是响应快。我见到的多是0压差的设计。

网友C:
你这 PD 是多大面积的光电管?

加入一个偏置电压,暗电流温漂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记不清是啥模式了,就是说根据光电二极管负极和正极的压差来分类的,如果压差为0就叫A模式,这种模式 ...

哦,学习了,用的现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 PD 是多大面积的光电管?

加入一个偏置电压,暗电流温漂咋办?

具体型号现在不清楚,给你个图片看下,用的现成的电路,暗电流温漂没管,对结果影响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型号现在不清楚,给你个图片看下,用的现成的电路,暗电流温漂没管,对结果影响不大。
...

不算PD,算PB吧
难怪自激振荡。
寄生电容大,内阻小。
你既然用ADI的opa,应该知道ADI有对应的产品推荐,以及应用笔记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型号现在不清楚,给你个图片看下,用的现成的电路,暗电流温漂没管,对结果影响不大。
...

楼主:
谢谢,手头AD8066比较多,所以想能满足要求,就优先用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手头AD8066比较多,所以想能满足要求,就优先用它了

  学这神一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这神一样设计。

谢谢,我试试

网友C:
要不然,自激,或者带宽不够。死定了

网友C:
你这应用很像PMT,是脉冲计数法测量微弱光电子数量。
当年用jfet分离器件做低噪声放大。运放带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这神一样设计。

没看明白,能否给晚辈指点一二。

我找到这篇文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能否给晚辈指点一二。

之举。将阻抗提高到 2.5k//1.9Pf 以上。
而不是原先的一个大电容//二极管。

这样反馈就不容易自激,反馈电容可以很小。

不过我多管闲事,你这OPA还是不用为好。太差。还是用林特的好。
如果只是做样机,申请样品不用花钱。LTC6268官网价格也不贵3.xx美金。性能提高几个数量级。

网友C:
要不,你把传感器换成微型的,前头加个光学透镜。减小噪声电流(与面积成正比),增大阻抗靠拢最佳噪声阻抗(最佳噪声匹配阻抗近似为=Vn/In这个数量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型号现在不清楚,给你个图片看下,用的现成的电路,暗电流温漂没管,对结果影响不大。
...

你这把尺子比我的好多了。

居然有这种奇葩的不是从0点开始计量的尺子。offset居然接近1m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举。将阻抗提高到 2.5k//1.9Pf 以上。
而不是原先的一个大电容//二极管。

借贴,前辈看下这款光电二极管的前置放大电路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调制光源在1KHZ以下,可能在非暗室环境下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借贴,前辈看下这款光电二极管的前置放大电路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调制光源在1KHZ以下,可能在非暗室环境下 ...

加个干涉滤光片为好。免得环境光干扰阻塞信号了。
前置放大倍数不需要太大,低噪声优先考虑。pd的偏置电路设计用点技巧,将环境光干扰抵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应用很像PMT,是脉冲计数法测量微弱光电子数量。
当年用jfet分离器件做低噪声放大。运放带宽不行 ...

就是脉冲计数法测量微弱光子数量,PMT成本太高,要用PD的。
客户那边说目前全国0.3um的没有一家效率达标,我这边用大老板20多年前的老电路试试。
换了运放,现在这个运放好一些,带宽150M,噪声也挺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把尺子比我的好多了。

你这个尺子确实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举。将阻抗提高到 2.5k//1.9Pf 以上。
而不是原先的一个大电容//二极管。

谢谢,问了下PD型号了,S1223,

AD8066不差吧,我看参数还不错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脉冲计数法测量微弱光子数量,PMT成本太高,要用PD的。
客户那边说目前全国0.3um的没有一家效率达标 ...

0.3um?  PD紫外不灵。 我用真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0.3um?  PD紫外不灵。 我用真空管。

嗯,0.3um,不过计数效率要高一点。光源用红光效率还是可以的

网友D:
0.3um,光信号弱,探测器响应率低,这两点决定了不采取措施难以得到准确的光量。加诱导滤光片,窄带透过,宽带截止。对响应速度要求不高时,加大反馈电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0.3um,光信号弱,探测器响应率低,这两点决定了不采取措施难以得到准确的光量。加诱导滤光片,窄带透过, ...

谢谢

网友B(2019-06-21):
引用 网友C:
加个干涉滤光片为好。免得环境光干扰阻塞信号了。
前置放大倍数不需要太大,低噪声优先考虑。pd的偏置电 ...

这个光电二极管应该算大面积光电二极管了吧,因该能直接套凌力尔特给的方案了。偏压给0V还是多少V比较好,精密测量不要求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