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485的一些入门问题

楼主(2019-05-21):
当485总线差分电压大于+200mV时,485收发器输出高电平;当485总线差分电压小于-200mV时,485收发器输出低电平;

这个差分电压指的是两条线分别对GND测量电压吗?还是说直接对这两条线测量电压?

楼主(点评):
谢谢,很全,但是如果一个问题要看这么多东西,真的消化不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嫌钱多吗?哈哈,挑着翻翻拉.

网友B:
简单说,1、485是走的差分信号。所谓差分传输,就是发送端在两条信号线上传输幅值相等,相位相反的电信号,接收端对接收的两条线信号做 减法运算,这样就获得幅值翻倍的信号。
            2、通常说485信号我们都会分成两方面看,一个是发送器端,一个是接收器端。
            3、从接收器端来看,这个差值就是A-B,是指A-B的差值,通常大于200Mv,被认为是逻辑1,小于-200mv是逻辑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1、485是走的差分信号。所谓差分传输,就是发送端在两条信号线上传输幅值相等,相位相反的电信号, ...

从3来看,就是A-B=差值,比较容易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1、485是走的差分信号。所谓差分传输,就是发送端在两条信号线上传输幅值相等,相位相反的电信号, ...

我又懵了,怎么量A和B的电信号呢?对GND量吗

网友C(点评):
AB之间的电压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