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无线影音传输系统功能与运用

楼主(2019-05-21):
无线影音传输系统功能与运用

      无线影音传输系统都要专用的接收机接收才能看到图像和声音,所以保密性能很好,并且不会干扰普通的电视接收。无线影音传输系统的工作频率一般都在0.9G以上,属于微波段,微波段的无线电波的传输特性一般是直线视距传输,如果中间有遮挡物一般通过漫反射或者绕射进行传输,会大大降低传输距离,所以使用中尽量接收机和发射机之间遮挡越少越好,如果无法避免遮挡可以通过提高发射机的发射功率的方法进行补偿,但是也是受技术条件限制的。

      无线影音传输系统根据发射功率和设备性能有很多品种,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购:

      无线影音传输系统的广泛用途:

      0、无线保安监控系统

      这是这套模块的最大用途,具有保密性强,耗电省、体积小,外观隐蔽的优点,能用到 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发射机和接收机都用交流供电,配合SS2000CA彩色摄像机就可以组成一个 完整的无线监视系统。如果配合人体检测电路,如雷达入侵传感器、热释电传感器检测人体, 当人进入监控区域时启动无线遥控编码电路,发出一个开机指令,开启远方的录像机进行录像 ,如果多配几个发射头(4个以下)放在不同的房间,就可以在接收端用改变信道的办法来轮流监视多个房间。

      1、模型的超视角遥控

      超小型无线声音图像传输系统可以使高档的遥控模型增加一双明亮的“电子眼”,实现超视角遥控,由于整套装置的体积和功耗非常小,所以能容易地加装到汽车模型或者船模的内部,电源可以和模型的控制电源公用。通过微型监视器你只要躺在床上就能把汽车模型开到其它房间,看看哪里有无动静?或者把船模驾驶到湖中央,看看哪里的小动物。或者安装到遥控直升飞机上,从高空俯视一下你熟悉的城市。

      2、无线可视门镜或图像监视系统

      市场上出售的可视门铃通常是有线传输,如果你的家居已经装修过,一般很难布置视频 音频电缆,这里可以利用超小型无线声音图像传输系统,通过电视机将门口的声音、图像显出来,微型摄像机可以采用带声音监控功能的安装在大门的合适位置,通过无线影音发射器 将信号发射过来,无线影音接收器可以把接收到的声音和图像信号送入电视机的AV输入插座,这样你听到门铃声后只要把电视机切换到AV状态就能看到门口的来人,听到他的声音。你也可以购买一台4英寸或者5英寸的液晶监视器专门监控,目前市场上有很多这种小型液晶监视器,这种监视器大都采用进口的二手液晶屏改装的,所以价格相对便宜,性能良莠不齐。液晶显示屏有真彩TFT和伪彩SNT之分,伪彩的价格很低,有动态拖尾现象,如果图象快速变化就会模糊,主要是动态响应时间长,伪彩型的不适合显示电视画面或者VCD,但是一般保安监控的图像变化并不剧烈,用伪彩做监控可谓物美价廉。真彩型的图像色彩艳丽,视角宽无动态拖尾现象,性能更好。但是不同的真彩液晶屏性能也相差很大,主要是视角和色彩还原度等问题,一定要眼见为实!

      3、无线可移动摄录像取证系统

      如果把无线声音图像传输装置接收机的视频输出信号送入一台小型家用摄录放机中,即可实现监控和录像的双重功能。市售的小型摄录放机大多为数字式8mm摄录放一体机,注意一定要选用具有模拟信号视频/声频输入输出功能的机型。这种小型摄录放机大多有2.5~4英寸液晶显示屏,通过显示屏可以显示监控图像,并可运用录像功能将超微型无线发射装置跟踪的图像录制下来,这就大大提高保安能力和取证效果。目前市售的小型数码摄录放机种类很多,大多为便携式,如DCRTRV410E、310E、210E、110E,CCDTRV66E,DCR-TRV900E等。上述机型虽然体积较小,但比起超微型摄像机却大得多,而且隐蔽性和移动性有限。整个系统需要二人配合进行发射和接收操作,同时二人距离始终保持无线收发的实际有效距离范围,就可以漫游跟踪目标而进行实时监控,并准确地根据需要采集录像和录音,这不仅适合于保安领域,还可以用于需进行流动跟踪性监控的各种科学考察等场合。

      4、高空监视

      如果把微型摄像机和图像无线发射装置系留在氢气球或者氦气球上就能进行长时间高空监视,可以看到很远的目标,可以在大型*场合、水面上进行其它方式无法完成的图像监视。

      5、车用无线图像防盗报警系统

      如果把震动位移传感器如ND-1加上编码遥控电路和无线传输系统就可以组成实用的防盗图像监控系统,很有市场潜力。此类电路其实比较简单,站长也能够构设计。

      6、遥控型隐蔽监视系统

      超微型摄像机加上微型发射机配上合适的充电电池就可以组成无线监视装置,如果再用编码遥控电路遥控控制发射装置的电源就能实现长时间随时监视,把上述装置可以容易地放在长毛绒玩具中,就能隐蔽监视,用途非常广泛。

      7、无线“贝贝”监视宝

      这是一种在国外已经相当普遍的产品,主要是用来监视婴儿的一举一动,外国人即使婴儿也不和大人一起睡。可以做成手电筒大小,调整好角度就可以使用了。

      8、防盗保安警情确认

      利用热释电、微波感应、红外线等传感器可以方便地设计出防盗保安电路,但是受电子元件自身性能和外界环境的影响难免会出现误报警,如果多次误报警难免会引起警戒人员的思想松懈,真的“狼来了!”倒不注意了。

      如果在报警传感器报警的同时,开启无线影音传输系统,利用摄像机将现场的声音、图像立即传输到值班室,值班员就会立即确认是否真的报警,如果是夜间还可以开启大功率红外线夜视灯,使犯罪分子暴露无疑,这种系统具有几个优点:

      1、报警的同时立即确认是否是真的是警情

      2、避免保安人员正面接触罪犯,保障人身安全

      3、可以在不惊动罪犯的情况下报警,将罪犯瓮中捉鳖

      4、可以利用较少的保安人员实现多点保安监控

      9、工业机器人视觉系统

      某些工业机器人要求能够进入设备内部进行维修、测量,而且需要将设备内部的图像传输到外面来加以监视、遥控,比如石油管道焊缝检测机器人、发动机内窥机器人、排爆机器人等等,都可以运用无线声音图像传输系统来实现。

      10、航拍取景系统

      如果要拍摄一个城市的概貌,往往航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租用一架直升飞机进行航拍的费用也是相当昂贵的,如果用航空模型进行拍摄那么费用就会大大降低,只要航模的载荷足够,将摄像机或者照相机安装到模型上,将模型停留在指定的空域,再遥控启动摄像机或者照相机就可以了,这里需要一套取景系统,如果没有取景系统拍摄到的图像视角和效果可能很难确定,通过大功率的无线影音传输设备将摄像机看到的图像传输到地面上,如果图像满意就可以随时启动摄像机或者照相机进行拍摄。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无线影音传输的10个应用场景。个人觉得无线影音传输现在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通过4g、5g远距离上传,另一类是通过wifi近距离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