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测试接触放电,负压转正压复位

楼主(2019-05-21):
手上有台手持设备,锂电池供电,塑料外壳,静电测试接触放电±6KV单独打正负压都能过,负压测完不对设备放电转到正压测试,第一枪设备会复位,并不是每次都会复位(50%左右的概率)。刚开始测试的时候出现的机率很小,切换正负压测试次数多了以后出现复位的几率就会变高,感觉是测试久了之后PCB上有静电没有放掉(因为是塑料外壳没地方放电),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规范是放电后再测试
不放电相当于部分电压叠加

网友B:
接触放电,测试规范规定,每打一次静电要放电后再打下一次

网友C:
你猜对了,原因就是没放电

网友C:
切换正负压测试次数多了以后出现复位的几率就会变高;
是因为形成了放电路径,比如空气、PCB,被击穿电离之后,短时间内还没有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