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懂这是要干什么,请求帮助

楼主(2019-05-21):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PF6是输入还是输出?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B:
法拉电容备用供电

是F
眼神确实很赞!!
tyw
3.3F,哈哈,相信很多人都当成3.3μF了.

网友C:
C3-7是超级电容,正常12v存在的时候主电源由12v提供,一旦12v断开,超级电容对外供电

网友D:
4只47k起均压作用,保拉3v法拉电容不过压.
15R是充电限流,,用这么小,D2似乎是多余的了,vcc失电,法拉通过15R走了,哈哈
.PF6检测电压为1.8v左右,不知作何用处.

PF6应该是电源检测用的,当低于一定值时判定为电源失电,做数据保存动作。
@tyw :哦哦,学习了
tyw
@qinlu123 :R1=15Ω,D1就多余的了
@tyw :现在每个电容只能分到2.4V的电压不需要把R1也整成47K了吧。
tyw
@123987 :vcc掉电不是经常发生的,充电慢点不碍事.
@tyw :老T啊。R1选小电阻是为了VCC_12正常时给法拉电容充电用的,您了用个“47k相当的电阻”那得充到猴年马月啊?!
tyw
@tiantiantian123 :R1为15Ω有误.法拉电容耐压3v,vcc为12v,所以必需加R3,R4,R7,R8,R10均压电阻.均压电阻选用47k,上面那个R1用15Ω就不合理了,也得用个47k相当的电阻,小电流充电.一旦Vcc失电,D2导通,法拉电容通过D2向系统供电,而不是R1.
看的直蒙

网友E:
PF6检测电压,可能是掉电检测或者是数据保存用。

网友F:
PF6就是掉电检测。

哦哦

网友G:
二极管干啥用?

网友H:
法拉电容充放电电路,电容做储能,防止电源突然掉电;
PF6可能是测量电容电压,或者是检测电容上的电压是否达到要求的阈值。

网友F:
防电流倒灌

网友G:
D2呢?

哦哦
@R2D2 :说没卵用的,看来你也就在某个行业混久了有点行业心得而已,不是自己熟悉的行业就不要乱吠了
因为R1的存在,D2是个没卵用的东西。
D2是电容反向供电通路

网友I:
法拉电容充电、供电电路。PF6应该是电压检测。
由于法拉电容耐压限制,并联的电阻在充电时起限压作用。

网友J:
D2不是放电路径吗?15R是充电限流。楼主没说放电电流多少怎么判定那个D2没用?

我都不知道,我知道的跟你们一样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J:
D2不是放电路径吗?15R是充电限流。楼主没说放电电流多少怎么判定那个D2没用? ...

大电流的时候当然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C3-7是超级电容,正常12v存在的时候主电源由12v提供,一旦12v断开,超级电容对外供电 ...

嗯嗯

网友(2019-06-29):
厉害,没事了逛逛总能学点。哈哈!

网友K:
有点复杂,又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