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传感器放大电路无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9-05-21):
以上是我的传感器电路图。
通过一个CD4051切换放大倍数。传感器是10吨的,型号是YZC-219.
输出灵敏度是2.0+-0.04mV/V.我程序里选择放大1000倍,INH1_1为低电平,
A1,B1,C1为高电平。当人猛踩传感器时,C90电压为0,一直不变。
我不知道电阻是不是正确的接到INA188的XI_1和XO_1之间,可是上电
又不好测电阻。我不知道怎么办?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U13 RG RG 先焊个电阻。看看运放是好是坏。

网友B:
4051的内阻有多大,内阻的温飘有多大,你查过Datasheet吗?拍脑袋想出来的没卵用的垃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1的内阻有多大,内阻的温飘有多大,你查过Datasheet吗?拍脑袋想出来的没卵用的垃圾电路。 ...

什么垃圾电路?这一个高手设计的电路。你说哪儿垃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垃圾电路?这一个高手设计的电路。你说哪儿垃圾?

井底之蛙眼中的高手,不提也罢。

网友A:
楼主别急 一步一步调试 先把运放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井底之蛙眼中的高手,不提也罢。

你这个人,哪儿有问题,你倒是说呀。光说垃圾电路,没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别急 一步一步调试 先把运放搞好

谢谢!昨天,把CD4051的INH1_1拉高,在INA188的RG两端并联电阻,加上砝码,可以看到
电压值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井底之蛙眼中的高手,不提也罢。

你说是不是CD4051导通电阻比较大呀?我是菜鸟,你给支个招。
别光说井底之蛙,说说哪儿的问题。谢谢

楼主:
各位大神,你们看看,要完成这个功能,应该用什么解决方案啊?谢谢!

网友A:
导通电阻的问题,可以用这个办法一定程度避免。不要迷信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通电阻的问题,可以用这个办法一定程度避免。不要迷信高手

谢谢!你能讲讲原理吗?

网友B:
弄个带PGA的AD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带PGA的ADC吧。

什么是带PGA的ADC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能讲讲原理吗?

原理就是电阻分压,CD4051导通内阻几百欧姆,而运放的输入阻抗是M欧姆以上级别,这样模拟开关的导通阻抗衰减的信号幅值就很小很小了。

天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就是电阻分压,CD4051导通内阻几百欧姆,而运放的输入阻抗是M欧姆以上级别,这样模拟开关的导通阻抗 ...

谢谢!

网友D:
处理这种问题第一步拆掉模拟开关直接在放大器的1脚和8脚之间跨接电阻来界定是模拟开关的问题还是放大器的问题然后进行下一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导通电阻的问题,可以用这个办法一定程度避免。不要迷信高手

不可以这么整吧,仪表放大器改变放大倍数需要有电流流过外接电阻,你这么一整就没有电流流过了。

网友D:
楼主,你改变仪表放大器的外接电阻就相当于改变3运放差分放大器电路中红框中的电阻,你自己分析下这个电阻能不能串接跟随器。即使模拟开关故障,仪表放大器依然有1倍的增益。你可以把输入信号从压力传感器更改为信号强度比较大的信号比如几百个毫伏,然后看放大器的输出。

网友A:
接了以后,放大倍数下降,但是还是高阻抗输入。

网友E:
1. 如你提到的CD4051导通电阻大了
2. 更重要的是CD4051是+5V供电;应该正负5V供电就对了(7脚接-5V)
不信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