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振铃效应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5-21):
电力电子中所说的振铃现象是什么意思?
看到资料说的很多是关于图片还原清晰度的一个影响因素。不很明白
如图下,是在D类功放输出级PWM波形上的电压过冲以及振铃现象(PWM波上升沿和下降沿的顶端、底端处,图中只显示了上升沿的部分)

网友A:
这是有功率开关电路 的开关引起电压突变激励了寄生阻容回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功率开关电路 的开关引起电压突变激励了寄生阻容回路引起的

通过资料看来的解释,也是说到了寄生LC之间的谐振
在数字功放芯片的输出端,PWM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会出现类似毛刺的尖峰
但是好奇为什么叫做振铃呢 有解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资料看来的解释,也是说到了寄生LC之间的谐振
在数字功放芯片的输出端,PWM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会出 ...

但是好奇为什么叫做振铃呢 有解释吗?

乐队中的铃,你敲击它一下,其振动就是这样的衰减振荡波形。
其实不仅是铃,其它打击乐器也是这样的波形,包括拨弦乐器。

网友C:
都敲过车铃吧。。声音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响度越来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好奇为什么叫做振铃呢 有解释吗?

乐队中的铃,你敲击它一下,其振动就是这样的衰减振荡波形。

哦,这样来的。怪不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敲过车铃吧。。声音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响度越来越小。

谢谢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资料看来的解释,也是说到了寄生LC之间的谐振
在数字功放芯片的输出端,PWM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会出 ...

记得以前的老的电话机吗?现在只能在电影里看到了。
那一串隔一串由强到弱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的老的电话机吗?现在只能在电影里看到了。
那一串隔一串由强到弱的声音。 ...

已经了解了,确实很形象的定义了振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