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菜逼的我又来寻求帮助了!!!si4464

楼主:
se, index, ST, ui, AC

各位好汉帮忙分析分析
si4464已经实现了基本收发,但是数据超过15个字节,15个字节之后不管什么样的数据就变成数据长度再从第一个字节开始的数据,如下:

uint8_t index = 1;
uint8_t Num = 0;
uint8_t i=0;

while(1){

                index ++;
                Num = index;
                i=1;
                if(index <= 64){
                        for(Num;Num>0;Num--){
                                        sendBuff[index-Num] = i++;
                        }
                        printf("%s",sendBuff);
                        LED1_ON;
                        SI4463_RF_Master_Send(sendBuff,SI4463_INFO_BUF,index,CHANNEL,0);
                        LED1_OFF;
                        delay_ms(1000);

                }else{
                        index = 1;

                }
                memset(sendBuff,0,sizeof(sendBuff));

}
16个字节以内正常:

下一帧数据: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1 0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2 01 02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3 01 02 03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4 01 02 03 04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F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2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OF 20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2F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OF 2F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3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OF 30  2F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30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4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OF 40  2F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4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40

好久没上都忘了,结贴!初始化的时候调用了START_RX,产生接收中断又调用了一次START_RX出问题,只能进一次.各位用4464的小伙伴注意了。问过技术支持4464在630M的时候有BUG,运行一段时间会收不到数据

网友A(2019-05-25):
此芯片应用很成熟了,软件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芯片应用很成熟了,软件可能有问题

不都是WSD上配置的嘛,我就想不通我的怎么会有问题

网友A:
程序问题,我们用过4464,数据任意长度

楼主(点评):
找到问题了,start_Rx函数用错位置了

网友B:
我尽力,顶起来。

网友C:
4464你找4463的b1的代码用就行了

网友C:
用4464的就上海那个公司吧,,公司不咋有品,

楼主(2019-08-03):
引用 网友C:
用4464的就上海那个公司吧,,公司不咋有品,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公司

网友A(2020-12-23):
删除内容

网友D:
美国的公司吧。问题解决了就好,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