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振动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5-21):
改变细分设置试试

网友B:
根据你说的情况, 应该是没有做速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说的情况, 应该是没有做速度控制.

额可是我在手动模式下以这个速度就运行得好好的,自动模式下同一速度又有振动,难道是因为我换向没有延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