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多大的晶振?

楼主(2019-05-21):
我使用的结果是G2系列不支持外部高频,也得带TI技术支持确认的,目前我使用的是32.768K和76.8K两种晶振,后者不太好买。直接焊接上去即可使用,内部CPU程序使用DOC频率,可以设置高点。外设用晶振 DCO的精度怎么样呢?

网友A:
如果想提高精度,可以用外部晶体作为时钟源。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430内部的DCO.

网友C:
使用内部晶振,配置1Mhz的晶振频率。

网友D:
精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E:
没有用过第二种晶振 没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