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接触处下P1口 就发生中断

楼主(2019-05-21):
做外部中断 用的是下降沿中断 实验结果是稍微用手接触处下P1口 就发生中断了 还没把它接地呢 这也太灵敏了

网友A:
干扰,建议对该端口加10K上拉电阻在试试的啊

网友B:
是的,下降沿中断加上拉,
上升沿中断加下拉

网友C:
一种好方法。另外多看看手册是硬道理

网友D:
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上下拉电阻的啊

网友E:
用软件做滤波

网友F:
外接电容也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E:
不一定是接地  有时候下降到一定电压数就会产生中断

网友G:
悬空了吧

网友G:
管脚状态要确定好,输入还是输出,上拉还是下拉,都要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