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对电路性能产生影响

楼主(2019-05-21):
解决EMI干扰,但磁珠串的多了,串3,4个在上面,不会对电路性能产生影响吧?

网友A:
电路性能用频谱仪看一下吧

网友B:
最关心的是应该测一下ADC的有效位数是不是改变了

网友C:
电压信号上串磁珠, 未必能体现磁珠的过滤性能哦

网友D:
主要还是对电路的频率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你的电路对频率要求不高  我感觉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这个跟你的干扰信号类型有关系的

网友F:
要看信号的性质吧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G:
相当于一个大的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