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悬赏设计传感器放大电路(4000元*币)(结贴)

楼主(2019-05-22):
我们大概需要一个这样的电路,放大器放大传感器的信号,但是传感器
有各种型号,量程不一样,所以放大倍数也不同。原来想着用模拟开关
切换,可是后来发现,CD4051内阻太大,不能用。
请各位大神,设计一个电路,完成此功能。只设计电路,不用画板子。
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是0.5-10mV/V.
放大倍数50,100,200,500,1000
谢谢QQ:413132614

xch
千万别在小信号回路折腾开关,噪声太大了
xch
你做几个放大器级联:50倍->2倍->2倍->2.5倍->2倍;这个会把? 然后5选1 输出。

网友A:
ADI公司不是有可编程电阻吗?  另外对放大器来说,放大倍数是两者的比值,内阻大不要紧,只要稳定,放大倍数就是候固定的。

网友B:
这么大手笔啊??
楼主貌似是研究生毕业的哦!!
今天要走到花钱买方案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手笔啊??
楼主貌似是研究生毕业的哦!!
今天要走到花钱买方案的地步?? ...

钱太多了吗?你给设计个电路呗。
我不是研究生毕业。
我们老板出钱,不是我买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I公司不是有可编程电阻吗?  另外对放大器来说,放大倍数是两者的比值,内阻大不要紧,只要稳定,放大倍 ...

你推荐一款可编程电阻好吗?我没用过。内阻大了,放大倍数就小了,不起作用。

网友C:
大把低内阻的模拟开关呀,1Ω的都有,价钱稍微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把低内阻的模拟开关呀,1Ω的都有,价钱稍微贵点

谢谢!你推荐一个。我是小菜鸟,我没用过

网友:
想切换量程,想内阻小,肯定是首选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推荐一个。我是小菜鸟,我没用过

http://cn.sg-micro.com/index.php?m=tables.table&id=46
圣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cn.sg-micro.com/index.php?m=tables.table&id=46
圣邦的

谢谢!

网友C:
MOS管内阻毫欧级了,直接用MOS管切换电阻,是不是更好点?
最好增益控制电阻是对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cn.sg-micro.com/index.php?m=tables.table&id=46
圣邦的

你推荐的芯片手册,我下载下来看了一下,感觉不太好。
这怎么接线那?我感觉不方便,你看我楼主位的那个图了吗?
这怎么最后把需要的接到INA188的RG上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内阻毫欧级了,直接用MOS管切换电阻,是不是更好点?
最好增益控制电阻是对地的 ...

谢谢!怎么用mos管切换那?你说的具体点。我是个菜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推荐的芯片手册,我下载下来看了一下,感觉不太好。
这怎么接线那?我感觉不方便,你看我楼主位的那个 ...

几个电子开关,随便你怎么接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怎么用mos管切换那?你说的具体点。我是个菜鸟

比如同相放大,负端对地接的反馈分压电阻,你切换不同的电阻,就能控制放大倍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电子开关,随便你怎么接的呀

我看不懂。四个通道,接四个电阻。
电阻接在哪呀?我是个菜鸟。

网友D:
个人感觉:你们只是简单说一下方案,楼主可能不会懂,你们要把电路图画出来楼主才能拿去用,所以楼主要出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不懂。四个通道,接四个电阻。
电阻接在哪呀?我是个菜鸟。

你不会用2个芯片呀

网友C:
上国外大厂选个8通道的芯片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你们只是简单说一下方案,楼主可能不会懂,你们要把电路图画出来楼主才能拿去用,所以楼主要出钱 ...

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个菜鸟,可是那些高手都说的很简单,可是我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同相放大,负端对地接的反馈分压电阻,你切换不同的电阻,就能控制放大倍数了 ...

求求你了,给我画个草图也行啊,我给你钱。

网友C:
8选1
sn74cbt325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不懂。四个通道,接四个电阻。
电阻接在哪呀?我是个菜鸟。

把你的图里面X对应到COM,X0-X7对应到NC或者NO,然后
IN1-4是控制脚,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求你了,给我画个草图也行啊,我给你钱。

行 QQ

楼主:
谢谢!这个好用,和CD4051差不多,不过导通电阻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的图里面X对应到COM,X0-X7对应到NC或者NO,然后
IN1-4是控制脚,就可以了啊 ...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E:
有现成的PGA芯片可以使用,或者可以使用数字电位器+单电阻可调的仪表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现成的PGA芯片可以使用,或者可以使用数字电位器+单电阻可调的仪表放大器 ...

谢谢!我对PGA芯片不太懂,百度搜了一下还是茫然。你能推荐一款吗?
你说的那个AD8557网上程序不好找。好像不常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对PGA芯片不太懂,百度搜了一下还是茫然。你能推荐一款吗?
你说的那个AD8557网上程序不好找。好 ...

官方网站里就有驱动

@qinlu123 :楼主白纸一张,了解有些难度。
这玩意不应该照着时序图寄存器自己写吗,写一遍驱动这个芯片就了解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官方网站里就有驱动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8557.html

网友F:
两块钱的TM7707拿去。

网友G:
无数带PGA的ADC可以用。。。便宜量又足。

网友F:
两块钱的国产ADC的PGA增益误差温度漂移是0.5ppm/C,楼上那些推荐模拟仪表放大器的玩意儿都应该送到棺材里面跟xukun977一起等着肥田。

网友H:
如果不在于价格的话,到ADI或者TI网站上找一个PGA芯片,根据接入信号选择对应的放大倍数。

只要放大倍数可以在较宽的范围调节,自然就可以满足多种类型信号接入了。连后面的仪表放大器都可以省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8557.html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块钱的TM7707拿去。

查了一下,这是24位A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数带PGA的ADC可以用。。。便宜量又足。

谢谢!推荐一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块钱的国产ADC的PGA增益误差温度漂移是0.5ppm/C,楼上那些推荐模拟仪表放大器的玩意儿都应该送到棺材里面 ...

谢谢!推荐一款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这是24位AD

你连图都看不懂这就没救了。

网友I:
多少钱,我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连图都看不懂这就没救了。

请问是哪位大侠的马甲啊?
楼主要能放大1000倍的电路

楼主:
已经决定了,用SGM3699,结贴

网友J:
哇哇,围观一下。冲着数字进来的

网友K:
使用INA做可编程放大电路应该用导通电阻小的模拟开关,ADi就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哪位大侠的马甲啊?
楼主要能放大1000倍的电路

你懂个屁就敢出来瞎逼逼?
楼主用的是8~15VDC激励的应变片,按最低灵敏度0.5mV/V,激励电压10VDC,满刻度50mV,X128是6.4V已经超出要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懂个屁就敢出来瞎逼逼?
楼主用的是8~15VDC激励的应变片,按最低灵敏度0.5mV/V,激励电压10VDC,满刻度 ...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怎么开口就骂人?
我说你屁都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怎么开口就骂人?
我说你屁都不懂

狗屁不通的玩意儿,连32楼我发的图都看不懂还敢出来丢人现眼?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狗屁不通的玩意儿,连32楼我发的图都看不懂还敢出来丢人现眼?

你算个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块钱的国产ADC的PGA增益误差温度漂移是0.5ppm/C,楼上那些推荐模拟仪表放大器的玩意儿都应该送到棺材里面 ...

要肥田就不能装棺材里,装棺材里就肥不了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决定了,用SGM3699,结贴

钱给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怎么开口就骂人?
我说你屁都不懂

这可不一定,也许人家在研究屁方面是专家呢?!

有道理

网友L:
输入信号幅度比较低,建议把1NA188设计第一级放大,固定的放大倍数为10,后面加一级运放(如下图),放大倍数5,10,20,50,100切换。

楼主:
谢谢!大神们,可不要为了我伤了和气。

网友M:
楼主你研究啥高科技?

网友N:
我只关注钱给谁了

网友O:
来晚了,感觉损失了40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研究啥高科技?

试验机

楼主:
引用 网友O:
来晚了,感觉损失了4000块!!!

实话告诉你,你没有损失。

网友F:
我在Q群里面给楼主设计的电路,R28、R29推荐¥30一只的RJ711,其他元件没要求可以用最便宜的。估计楼上这么多逗逼就一个能看懂的都没有。楼主的传感器是激励电压8~15V的应变片桥式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Q群里面给楼主设计的电路,R28、R29推荐¥30一只的RJ711,其他元件没要求可以用最便宜的。估计楼上这么 ...

哇塞!小哥哥好厉害哦!我要是个妹子就嫁给你了。

网友P:
几十年的老方案就别再搞了。
淘宝上有卖对数放大模块的,根本不用任何换挡。极为简单可靠。也不用考虑换挡系数,噪音等等。

网友Q:
看到晚了,尽管楼主已经结帖,但还是想说两句。
其实15楼已经回答了楼主在首帖提出的模拟开关内阻大的问题,可惜楼主没看懂。
下面我给个图,只有2档,但是可以轻松地扩大到n档。第二个电路(反相放大器)的输出后面应该再接一个跟随器。
两个电路的原理是一致的,就是流过模拟开关的电流为0,所以模拟开关内阻大些也无妨。如果楼主还是看不明白,那我也没办法了。

其实若考虑运放的输入失调,第二个图最好是将运放反相输入端也引出,然后用差动放大器直接放大反馈电阻两端的压降。
是的,那个模拟开关有电流但无影响。
HWM
第二幅图(反向放大器)即便是接一个跟随器其下面那个模拟开关也有电流,只是此模拟开关上的压降不影响输出精度。

网友F:
我真是服了你们这群无知的玩意儿了,你们整天瞎琢磨的什么放大器,能有极其便宜的δσADC内置的PGA准确???随便找了个内置1~128倍PGA的ADS1232的Datasheet,你们做的那些破烂东西能给他提鞋吗?

你说的完全没有道理。你也算不出自建放大器能好在哪里。我可以算出自建放大器的温度漂移是一塌糊涂惨不忍睹的,想做好花的钱可就老了去了。
我觉得是两种思维,有的人喜欢搭建放大电路,自己放大传感器信号,然后ad读取。有的人喜欢用adc芯片自带的pga放大,但是,从我接触的行业来说,前者的稳定性比后者的好,环境要求不高的场合,用的后者。

网友Q:
唉,总算知道这个论坛为什么总有人吵吵了。观点不同可以讨论可以商榷,出口伤人就不妥了。
我在65楼也就楼主的问题提出一个思路而已,如果说这是无知,不客气的说,早在三十年前,我已经用ADC参考电压关联到应变片电源的方法完成了某工厂的技术改造项目,也没用什么几十元一个的电阻,在-40度到+70度的温度范围内精度达标。

网友F:
消费电子领域应变片专用ADC早就烂大街了,HX711还有芯海CSxxxx等等,但是Vref和激励电压统一使用5V,不满足楼主应变片激励电压8~15V的要求,所以在62楼的电路用一个运放把Vref和激励电压关联起来,楼上能这么说说明是真看懂了,没想到这个垃圾论坛还是有人才的。

激励电压是个硬杠杠,其他事围绕这点做的。至于成本因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当一个产品的利润很薄了,不要追求高大上了。

网友R:
帮顶,我搞的是气压传感器 也是电阻桥。

网友R:
气压传感器电阻桥激励电压,减小,好像没事。压力关系还在。

网友S:
这是个 好办法,大家帮你想办法,最后你方案有了。钱也省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Q:
唉,总算知道这个论坛为什么总有人吵吵了。观点不同可以讨论可以商榷,出口伤人就不妥了。
我在65楼也就楼 ...

厉害厉害,老前辈了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S:
这是个 好办法,大家帮你想办法,最后你方案有了。钱也省了。

顺便增加论坛人气。不过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到晚了,尽管楼主已经结帖,但还是想说两句。
其实15楼已经回答了楼主在首帖提出的模拟开关内阻大的问题 ...

哎呀,我根本看不懂

@maychang :谢谢!
65楼右图,模拟开关中有电流,会在模拟开关上造成一定压降。但输出是从反馈的实体电阻右端取得,模拟开关导通电阻是加到了运放内部输出电阻上,并没有加到反馈电阻上,因此对反相放大器增益没有影响。这也应该稍加考虑就能够看出来吧?
运放输入电流近似为零,这总看得懂吧?既然运放输入电流近似为零,那么65楼左图模拟开关导通电阻有多么大,对该同相放大器增益没有影响,这也应该能够看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是个 好办法,大家帮你想办法,最后你方案有了。钱也省了。

谁说我钱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顺便增加论坛人气。不过脸呢?

我给钱了呀。你才不要脸呢?

网友U:
给谁了?给多少?还保密?!还有记住“你才不要脸呢?”这里不要用问号。反正有些人又不靠脸活着。对吧?

网友C:
有些人会点小技巧,以为就他会了

你这种连温飘都不会算的蠢货没资格评头论足。

网友R:
放大1000倍,会引入很多复杂的问题。这个时候失调电压就要考虑了。失调电压1mv,放大为1V,通用运放是不行了。电阻桥的平衡。
放大1000倍的意思,估计是把大量程的应变片,当作小量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U:
给谁了?给多少?还保密?!还有记住“你才不要脸呢?”这里不要用问号。反正有些人又不靠脸活着。对吧? ...

你凭什么怀疑我?我说了,你给我多少钱?

网友U:
引用 楼主:
你凭什么怀疑我?我说了,你给我多少钱?

给没给钱先不扯了,这都开始跟我要钱了?果然耍的一手好流氓。宝岛来的?

网友:
技术宅们脾气都这么暴吗,吓尿我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U:
给没给钱先不扯了,这都开始跟我要钱了?果然耍的一手好流氓。宝岛来的? ...

网友W:
就1天你就把方案否了,你查到问题的根源了没有。这个模拟开关内阻确实大点,然而内阻大影响的是你的增益精度而不是电路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W:
就1天你就把方案否了,你查到问题的根源了没有。这个模拟开关内阻确实大点,然而内阻大影响的是你的增益精 ...

没查到。可是增益太小也不能符合要求。

网友X:
引用 楼主:
钱太多了吗?你给设计个电路呗。
我不是研究生毕业。
我们老板出钱,不是我买方案。

不多,完整的电路设计下来,这点钱,厉害点的工程师估计还瞧不上呢

网友C:
那个R2D2,就是坨shi;
有点经验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你妹的你会的东西有几个是你自己悟出来的嘛?

@R2D2 :污泥麻痹
你能悟出个啥?悟出个鸡蛋?

网友Y:
一个帖子看出来一些人的素质,俗话说无德无才是蠢才,无德有才是害才,有德无才是庸才,有德有才是人才,随意攻击与本帖毫无关系的人、随意贬低一个你都不了解的人(也许人家比你厉害或者某一方面比你厉害),这种人在公司、社会能混的多好?

@R2D2 :你慢慢照吧
猪八戒照照镜子,你才是最不要脸的。
@R2D2 :高不高你的事情,关我鸡毛事,自诩多厉害的,真不要脸,垃圾人不要跟帖了
老子比你高到天上去了。
@R2D2 :你这种人我见得多,生活工作不如意,总的有地方发泄,对吧,那就不跟你见识了
@R2D2 :我水平用低这个字也无法形容,因为我啥都不懂,你又有多高呢,键盘侠?
那是因为你水平太低,别人连贬低你的兴趣都没有。老老实实当你的井底之蛙去吧。

网友Z:
有个别人士,说我是贼喊捉贼,混乱之源!

这个帖子没我啥事,不是涛声依旧?请问这些正义人士:这又该如何解释?

这种实际的电路对你这种水平差的来说是天方夜谭星际传说。

网友Y:
引用 网友Z:
有个别人士,说我是贼喊捉贼,混乱之源!

这个帖子没我啥事,不是涛声依旧?请问这些正义人士:这又该如 ...

X大另一个帖子里面为何显示你都是屏蔽?

网友Z:
引用 网友Y:
X大另一个帖子里面为何显示你都是屏蔽?

张眉不许我说话的,发帖他就删,我已经向管理员投诉了。
这个坛主的投诉率,位居三大坛主之首,其他两个人好像没有。

网友Y:
引用 网友Z:
张眉不许我说话的,发帖他就删,我已经向管理员投诉了。
这个坛主的投诉率,位居三大坛主之首,其他两个 ...

哦,论坛不懂,我就是上班无聊,逛逛而已,一般我都很少说话,但是现在发现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的自诩为武林高手,有的行侠仗义,有的贱人就咬,好不平静

你也知道你是个见人就咬的贱人,有进步。

网友Z:
引用 网友Y:
哦,论坛不懂,我就是上班无聊,逛逛而已,一般我都很少说话,但是现在发现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的自 ...

是的,这个地方浆糊味比较重,唯一简单高效快捷,且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是:不理某些人就行了。

你们两个弱智脑瘫还说起对口相声了。

网友AA:
1信息不全,如信号源内阻,负载阻抗,信号频率,精度,稳定性等等
2只有原理图不一定能行,就是仿真通过也不代表能行,要做出样机测试通过
3按需求提出详细指标和测试方案

网友AA:
1,2,5这个和示波器的增益切换比列相似可参考示波器前级电路

网友AB:
我来个终极方案吧,用两级LTC6912-1; 噪声和带宽都还可以,下次这生意找我啊

网友AC:
哪里冒出来的**见人见咬,拿出身份*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AB:
我来个终极方案吧,用两级LTC6912-1; 噪声和带宽都还可以,下次这生意找我啊。

...

你这片子增益温飘跟屎一样,还贵上天了。

网友AD:
你要找的东西叫数字电位器

网友AB:
引用 网友F:
你这片子增益温飘跟屎一样,还贵上天了。

模拟开关的温漂是多少,成本多少?,低温漂高精度电阻成本你知道几何?50*20就能成1000倍,靠低廉的器件还想有人芯片级的温漂?你也是有才

网友AE(2019-06-27):
引用 网友Z:
这个叫R2D2的,精神有问题,查看他帖子就知道,从5月份开始经常逛21IC,是见人就咬,逮谁咬谁!

...

现在疯人院保安**了,不止一个。

********************************************

网友Y:
引用 网友Z:
直接把R2D2拉出去乱棍打死,我估计这论坛上99% 的人都赞同。

无条件赞同

你们这群苍蝇臭虫们都扎堆互相吹捧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F:
我真是服了你们这群无知的玩意儿了,你们整天瞎琢磨的什么放大器,能有极其便宜的δσADC内置的PGA准确?? ...

自己做算法标定才精准,温度补偿,线性补偿都可以用算法搞定,想用硬件解决这些问题比较难,而且需要成本。

网友F:
引用 网友AF:
自己做算法标定才精准,温度补偿,线性补偿都可以用算法搞定,想用硬件解决这些问题比较难,而且需要成本 ...

线性补偿好做,温度补偿你怎么做?你以为温飘是线性的吗?做几个点就可以啦???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个没经验的废品。

网友AF:
引用 网友F:
线性补偿好做,温度补偿你怎么做?你以为温飘是线性的吗?做几个点就可以啦???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个 ...

目前比较常规的方法就是做3个温度点的标定。精度1%以内没问题,传感器重复性好的话精度更高

网友AF:
引用 网友F:
线性补偿好做,温度补偿你怎么做?你以为温飘是线性的吗?做几个点就可以啦???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个 ...

果然只会喷。。。NTC加电阻做硬件标定也行,见识少别一下子就否定。至少我觉得你的电路是挺好,但是真要高精度不标定做得到吗,成本呢?

@R2D2 :看需求精度和成本,10到40度一般我们只做硬件补偿,-40到85度我们才会上IC软件补偿。有争议可以讨论。没有任何前提就否定贬低别人,真的是抬高你自己吗,真正有点见识的人不会这么作。。。。。。
传感器温飘大了可以标定传感器,电路板也要标定温度说明你太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