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51,AVR,PIC,MSP430,STM32单片机比较

楼主(2019-05-22):
根据你的需要来选择单片机
如果只是用来进行简单的机电控制,那就用51单片机
如果牵涉到低功耗设计,那用MSP430单片机
如果既要综合考虑价格、功耗、性能,那选择AVR单片机
如果追求高性能,那就用STM32
如果产量很大,那用PIC单片机

         有幸接触了几款单片机,并用它们做了一些项目。现在想做个小总结,谈一下自己用各种单片机的感受。仅是个人意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传统51,我想我就不多说了,适合菜鸟入门,容易上手,价格一般(从性价比方面说)。  缺点:解密容易(传统51说:谁让咱出道早呢,大家都研究我,哎!哭......)一般功能也有,, 但AD、eeprom等功能要靠扩展,增加硬件和软件负担。  IDE环境推荐 keil。编程器自己自制ISP下载线就行,好做,成本5元左右。

          PIC:我就是学这款单片机入门的,pic的好处就是各个型号的兼容性强,学好了PIC16f877a,16系列的就OK了,别的型号要用的时候拿出2分钟看看数据手册就行了。12系列 16系列 18系列也是充分的向下兼容。功能全,型号多,适于选型分析,抗干扰能力强(尤其在汽车里PIC的片子是经常用到的,这足以证明其抗干扰能力强)  缺点:解密容易(pic说:我出道也很早啊,人家也研究我不少年了,我和奥尼尔是英雄相惜啊!),PIC16系列单片机价格贵(从性价比方面说;但其PIC18、30系列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IDE环境:推荐picc+mplab。编程器可自制JDM原理的编程器,自制难度一般,成本12元左右。

        avr mega系列:价格便宜(从性价比方面说),硬件结构适合C语言编程,功能齐全,不容易解密。抗干扰能力强(军工产品里经常见到,可见其抗干扰能力强)。型号之间兼容性一般。应该说是比较满意的片子了。ATMEL公司的产品,用的放心,开发工具都很全也很正规。背靠大树好乘凉啊!其定时器和串口有加强型的,功能更强大。在加上TWI,SPI,EEPROM等,该有的都全了,而且功能也强大。  缺点:功能寄存器多,不适合初学者----通过个人努力此缺点就不是缺点了--各位加油!  IDE:推荐CVAVR+studio 其实icc 、gcc、IAR等也不错,大家自己斟酌。编程器自己自制ISP下载线就行,好做,成本5元左右。

         stc 51系列:价格便宜(从性价比方面说),功能多,抗干扰能力强(如根据宏晶所说,那stc的抗干扰能力就是超强,超屌.),eeprom大,出厂时程序引导区就已经加密,并且stc解密的市面价格在1.5w到2.5w之间,可见解密难度大,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单片机工程师的利益和产品开发商的利益。生产时就已经考虑到与传统51的兼容问题,兼容做的很好,又增加了许多功能,软复位功能我比较喜欢。  缺点:资料就是宏晶网上的资料,资料少,不适合初学者---我指学习它自己增加的功能。STC12系列宏晶没给出keil驱动。工具支持没有自己的,要用keil的,在深层应用上会出现隐患。  IDE:keil   头文件:宏晶网站上有,或者用at89x52.h,新的寄存器自己定义一下就行或者自己写一个头文件(推荐)。在keil选择单片机选项框中可以选择其它比较接近的片子,也可以下载stc的keil驱动程序,不过里面只有STC89系列的片子。串口编程很方便,只需RS232的电路(无论是对于初学者还是产品开发调试)。

网友A:
现在是2019年了,在2016年Microchip就收购了Atmel,PIC和AVR早就是一家了。

网友B:
本人经验:
pic单片机:软件mplab x ide,开源方案sdcc+GPUTILS。烧写,pickit3。单片机特点,一个单片机一个datasheet。学习它的目的,主要是台湾和国产克隆核。原厂价格估计没人用或是老产品。
avr单片机:软件cvavr,开源方案,gcc,烧写usbisp。单片机特点,该有的都有。有些型号有差分adc。avr克隆核很少。
51单片机:软件keil c,开源方案,sdcc。烧心,stc,用usb-tll,单片机特点:dip-40,plcc44,dip-20生命力很强。国产加强核,基本与avr相当。
stm32:软件keil v5,开源方案,arm-gcc。烧写,stlink-v2。单片机特点,通讯接口多了i2s,can,usb。比avr又新一代。
msp,没用过。
学习建议,8位,51单片机(加强核)>stm8>avr>pic。51核,目前在20脚以下。优势很大。软件积累多。马上要收关税了,avr,pic是美国的。
32位,已经很明确,stm32,软件积累多,资料好查。

网友C:
从性能讲,  51 核再强芯, 与avr 比,  也难达一半.  AVR 除了单周期外, 还有 32 个内核寄存器优势.
不过相同功能的代码量, 51 小多了, 可能会不及一半,  因为它的指令系统和 256 RAM 的优势, 还有 Keil 编译器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