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M324系列运算放大器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9-05-22):
  LM324系列器件带有真差动输入的四运算放大器,具有真正的差分输入。与单电源应用场合的标准运算放大器相比,它们有一些显著优点。该四放大器可以工作在低到3.0伏或者高到32伏的电源下,静态电流为MC1741的静态电流的五分之一。共模输入范围包括负电源,因而消除了在许多应用场合中采用外部偏置元件的必要性LM 系列 0.6 V/us 32 V 表面贴装 单电源 四通道 运算放大器 - SOIC-14基本介绍
  产品介绍
  LM324DR2G是单电源四路运算放大器。
  LM324系列是低成本的四路运算放大器,具有真正的差分输入。在单电源应用中,它们与标准运算放大器类型相比具有几个明显的优势。该四路放大器可以工作于低至3.0 V或高达32 V的电源电压,静态电流是MC1741的五分之一左右(每个放大器)。共模输入范围包括负电源,因此在众多应用中无需外部偏置元器件。输出电压范围也包括负电源电压。
  应用领域包括传感器放大器,直流增益模块和所有传统的运算放大器可以更容易地在单电源系统中实现的电路。例如,可直接操作的LM324系列,这是用来在数字系统中,轻松地将提供所需的接口电路,而无需额外的±15V电源标准的5V电源电压。
  运放类型:低功率
  放大器数目:4
  带宽:1.2MHz
  针脚数:14
  工作温度范围:0°C to +70°C
  封装类型:SOIC
  3dB带宽增益乘积:1.2MHz
  变化斜率:0.5V/μs
  器件标号:324
  器件标记:LM324AD
  增益带宽:1.2MHz
  工作温度最低:0°C
  工作温度最高:70°C
  放大器类型:低功耗
  温度范围:商用
  电源电压 最大:32V
  电源电压 最小:3V
  芯片标号:324
  表面安装器件:表面安装
  输入偏移电压 最大:7mV
  运放特点:高增益频率补偿运算
  逻辑功能号:324
  额定电源电压, +:15V
  1.短路保护输出
  2.真差动输入级
  3.可单电源工作:3V-32V
  4.低偏置电流:最大100nA
  5.每封装含四个运算放大器。
  6.具有内部补偿的功能。
  7.共模范围扩展到负电源
  8.行业标准的引脚排列
  9.输入端具有静电保护功能
  主要特性
  短路保护输出
  真正的差分输入级
  单电源供电:3.0 V至32 V(LM224、LM324、LM324A)低输入偏置电流:100 nA最大值(LM324A)
  每个封装有4个放大器
  内部补偿
  共模范围扩展至负电源
  行业标准的引脚分配
  输入端的ESD钳位提高了可靠性,且不影响器件工作提供无铅封装
  运放应用
  LM324是四运放集成电路,它采用14脚双列直插塑料封装,外形如图所示。它的内部包含四组形式完全相同的运算放大器,除电源共用外,四组运放相互独立。
  每一组运算放大器可用图1所示的符号来表示,它有5个引出脚,其中“+”、“-”为两个信号输入端,“V+”、“V-”为正、负电源端,“Vo”为输出端。两个信号输入端中,Vi-(-)为反相输入端,表示运放输出端Vo的信号与该输入端的相位相反;Vi+(+)为同相输入端,表示运放输出端Vo的信号与该输入端的相位相同。LM324的引脚排列见图2。
  反相交流
  电路见附图。此放大器可代替晶体管进行交流放大,可用于扩音机前置放大等。电路无需调试。放大器采用单电源供电,由R1、R2组成1/2V+偏置,C1是消振电容。
  放大器电压放大倍数Av仅由外接电阻Ri、Rf决定:Av=-Rf/Ri。负号表示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相位相反。按图中所给数值,Av=-10。此电路输入电阻为Ri。一般情况下先取Ri与信号源内阻相等,然后根据要求的放大倍数在选定Rf。Co和Ci为耦合电容。
  同相交流
  见附图。同相交流放大器的特点是输入阻抗高。其中的R1、R2组成1/2V+分压电路,通过R3对运放进行偏置。
  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Av也仅由外接电阻决定:Av=1+Rf/R4,电路输入电阻为R3。R4的阻值范围为几千欧姆到几十千欧姆。
  LM324DR2G www.dzsc.com/ic-detail/9_6547.html的参数
  湿气敏感性等级(MSL):1(无限)
  制造商标准提前期:6 周
  系列:-
  包装:剪切带(CT) ,带卷(TR)
  零件状态:在售
  放大器类型:通用
  电路数:4
  输出类型:-
  压摆率:0.5V/s
  增益带宽积:1.2MHz
  - 3 db带宽:-
  输入偏置电流:20nA
  输入失调电压:3mV
  电源电流:1.4mA
  每个通道的输出电流:60mA
  电源电压,单/双(±):3V~32V,±1.5V~16V工作温度:0°C~70°C安装类型:表面贴装封装:14-SOIC(0.154",3.90mm 宽)
  供应商器件封装:14-SOIC
  制造商: ON Semiconductor
  产品种类: 运算放大器 - 运放
  RoHS:  详细信息
  安装风格: SMD/SMT
  封装 / 箱体: SOIC-14
  电源电压-最大: 32 V
  每个通道的输出电流: 40 mA
  通道数量: 4 Channel
  GBP-增益带宽产品: 1 MHz
  SR - 转换速率 : 0.6 V/us
  CMRR - 共模抑制比: 65 dB
  Ib - 输入偏流: 250 nA
  Vos - 输入偏置电压 : 7 mV
  电源电压-最小: 3 V
  工作电源电流: 1.2 mA
  最小工作温度: 0 C
  最大工作温度: + 70 C
  关闭: No Shutdown
  系列: LM324
  封装: Cut Tape
  封装: MouseReel
  封装: Reel
  放大器类型: General Purpose Amplifier
  高度: 1.5 mm (Max)
  长度: 8.75 mm (Max)
  产品: Operational Amplifiers
  电源类型: Single, Dual
  技术: Bipolar
  宽度: 4 mm (Max)
  商标: ON Semiconductor
  双重电源电压: +/- 3 V, +/- 5 V, +/- 9 V
  最大双重电源电压: +/- 16 V
  最小双重电源电压: +/- 1.5 V
  工作电源电压: 3 V to 32 V, +/- 1.5 V to +/- 16 V产品类型: Op Amps - Operational AmplifiersPSRR - 电源抑制比: 65 dB工厂包装数量: 2500
  子类别: Amplifier ICs
  Vcm - 共模电压: Negative Rail to Positive Rail - 1.7 V电压增益 dB: 100 dB单位重量: 338 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