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L605板子 官方的例子,DDR3初始化不成功,有偿请求帮助

楼主(2019-05-22):
请做过大侠们现身指导下,辛苦费不会少哈,可以站内信 ,或是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板子    你是跑的microblaze吗

楼主:
不是microblaze  是DDR3  verilog  工程例子

网友B:
初始化的参数配置要对,寄存器设置的对吗?做过sdram

网友C:
先看看需要时钟是否都给进去了。还有就是确认一下输入的复位电平是不是跟你mig设置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的参数配置要对,寄存器设置的对吗?做过sdram

都检查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需要时钟是否都给进去了。还有就是确认一下输入的复位电平是不是跟你mig设置的一样 ...

复位电平也检查了 是 高复位的

网友D:
init_done之前有好多步骤啊,那些R/W leveling都过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复位电平也检查了 是 高复位的

如果时钟,复位,MIG设置都觉得没问题的话。还是去xilinx官网上,下载一下ML605板卡官方的demo,直接download下去看看硬件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时钟,复位,MIG设置都觉得没问题的话。还是去xilinx官网上,下载一下ML605板卡官方的demo,直接down ...

就是使用官方的 DEMO 不成功啊

楼主:
折腾了一星期了 ,官方的板子  官方的DEMO

网友E:
项目用的话,找FAE,自己研究的话,那就自己写个控制器,写不出来说明不适合干这一行,趁早转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项目用的话,找FAE,自己研究的话,那就自己写个控制器,写不出来说明不适合干这一行,趁早转行 ...

这几年看你吹的厉害,可是论坛里没有看到你贡献过任何东西,中科院怎么漏了你呢,有本事搞点东东出来吧

楼主莫生气。楼上那位确实是牛人。 楼上那位确实是牛人。 楼主别太在意。如果是用的官方的板卡,官方的例程,官方编译好的bit直接program都不行,很多有可能是板卡硬件问题了。最好个FAE确认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几年看你吹的厉害,可是论坛里没有看到你贡献过任何东西,中科院怎么漏了你呢,有本事搞点东东出来吧
...

趁早转行可是真心话,不是打击的意思。V6的DDR3技术都是十年前的了,当年写DDR3控制器的都面临生存危机了,搞FPGA的前途是越来越窄了。DDR3控制器拿来练练手还不错,相比于真实的需求,还算简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