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iot (RFID+4G)的板级解决方案

楼主(2019-05-22):
能否推荐iot (RFID+4G)的板级解决方案,我一窍不通,需要懂的大佬来引导一下,需求就是元生支持4g和RFID的板子,系统一般都是linux吧。 价格先不管,商用的方案不是用来学习的板子。

网友A:
一个4G模块+一个RFID可以么,我胡说八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4G模块+一个RFID可以么,我胡说八道的

请问4G模块 常用的现在有哪些,编程方便,功能较全的。是不是就是外接一个4g DTU。这样系统和芯片限制就变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4G模块 常用的现在有哪些,编程方便,功能较全的。是不是就是外接一个4g DTU。这样系统和芯片限制就 ...

4G模块多采用linux,功能主要看模块的配置,语音,定位 分集天线啥的,4G的DTU也是根据模块开发来的,加QQ:245691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