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液晶彩电高压板电路(逆变器)构成(3)

楼主(2019-05-22):
液晶彩电高压板电路(逆变器)构成

4.“BIT3106+全桥结构驱动电路”高压板电路
  “BIT3106+全桥结构驱动电路”构成的高压板电路如图14所示。BIT3106是PWM控制芯片,其内部电路相当于由两个BIT3105复合而成,如图15所示,BIT3106引脚功能见表5.

  图14 “BIT3106+全桥结构驱动电路”高压板电路

  图15 BIT3106内部电路框图
  表5 BIT3106引脚功能

  (1)驱动控制电路
  驱动控制电路由U1(BIT3106)及其外围元器件组成。当需要点亮灯管时,微控制器输出的ON/OFF信号为高电平,控制Q1导通,其集电极输出低电平,进而使Q2导通,于是CN1的1、2脚输入的Vin电压经R14、导通的Q2加到BIT3106的6脚和12脚,BIT3106内部振荡电路开始工作,振荡频率由8脚、9脚外接的定时电阻和定时电容值决定。振荡电路工作后,产生振荡脉冲,经分频后,加到内部驱动电路,经过变换整形后从13~16脚输出,去全桥驱动电路。
  (2)全桥驱动电路
  全桥驱动电路用于产生符合要求要交流高压,驱动CCFL工作,驱动电路由Q7A~Q10A、U2A、U3A、T1A~T3A和Q78~Q10B、U2B、U3B、T1B~T3B等元器件组成。其中,T1A~T3A、T1B~T3B为高压变压器;U2A、U3A、U2B、U3B均为复合场效应管,即其内部由两个MOS管组成,一只为P沟道MOS管,另一只为N沟道MOS管。
  由BIT3106内部振荡电路产生的振荡脉冲,经处理后从BIT3106的17脚、16脚、14脚、13脚输出P沟道MOS驱动信号,从BIT3106的15脚、16脚输出N沟道MOS驱动信号,驱动A、B两组驱动电路工作。由于两组驱动电路相同,下面仅以A组驱动电路为例进行说明。
  从BIT3106的18脚输出的驱动信号经Q4A放大,Q10A、Q8A推挽缓冲后,经R21A加到U3A的4脚,经内部PMOS管放大后,从U3A的5~6脚输出;从BIT3106的16脚输出的信号经R22A送到U3A的2脚, 经内部NMOS管放大后从U3A的7~8脚输出; 从BIT3106的17脚输出的信号经Q3A放大,Q9A、Q7A推挽缓冲后,经R18A加到U2A的4脚,经内部PMOS管放大后从U2A的5~6脚输出; 从BIT3106的15脚输出的驱动信号经R19A送到U2A的2脚,经内部NMOS管放大后,从U2A的7~8脚输出。
  在驱动脉冲的驱动下,U2A、U3A内部的MOS管交替导通与截止,并从U2A、U3A的5~8脚输出脉冲信号,经C10A、C11A、C24A加到T1A~T3A的一次绕组,经T1A~T3A变换后,在T1A~T3A变压器二次绕组输出高压。
  从变压器T1A二次输出的高压经CN5的1脚进入A组灯管1,电流从CN5的3脚输出,经R24A、R25A到地形成回路,A组灯管1被点亮。为保证背光灯亮度稳定,在R25A上端产生的电压作为负反馈信号,反馈至BIT3106的29脚内部放大器反相输入端,自动稳定BIT3106内部放大器的工作状态。
  从变压器T2A输出的高压经CN5的2脚进入A组灯管2, 电流从CN5的4脚输出,经R24B、R25B到地形成回路,A组灯管2被点亮。为保证背光灯亮度稳定,在R25B上端产生的电压作为负反馈信号,反馈至BIT3106的29脚内部放大器反相输入端,自动稳定BIT3106内部放大器的工作状态。
  从变压器T3A输出的高压经CN4的1脚进入A组灯管3, 电流从CN4的2脚输出,经R24C、R25C到地形成回路,A组灯管3被点亮。为保证背光灯亮度稳定,在R25C上端产生的电压作为负反馈信号,反馈至BIT3106的29脚内部放大器反相输入端,自动稳定BIT3106内部放大器的工作状态。
  (3)亮度调节电路
  R1、R3、R40、D2A、D2B、R38、R39共同组成A、B灯管单元亮度控制电路。需要控制灯管亮度时,从主板送来的PWM控制电压ADJ从CN1的4脚输入,经R1、R3分压,C23滤波和R40限流后,分别由D2A、R38和D2B、R39加到BIT3106的29脚、2脚,经BIT3106内部电路处理后,通过控制BIT3106输出的驱动脉冲占空比,达到亮度控制的目的。
  (4)保护电路
  ①电流保护电路:A组三只灯管过电流保护电路由D3A、D3B、D3C、Q5A、Q5B、Q5C及BIT3106的27脚内部电路等组成。
  接在CN5的1、3脚上的A组灯管1点亮后,将在R24A、R25A上端形成检测电压,该电压经D3A、R33A、R32A分压后,送到Q5A栅极;接在CN5的2、4脚上的A组灯管2点亮后,将在R24B、R25B上端形成检测电压,该电压经D3B、R33B、R32B分压后,送到Q5B栅极;接在CN4的1、2脚上的A组灯管3点亮后,将在R24C、R25C上端形成检测电压,该电压经D3C、R33C、R32C分压后,送到Q5C栅极。
  Q5A、Q5B、Q5C共同组成串联式电流检测电路。当某种原因造成A组3根灯管或其中一个灯管电流减小时,在R25A、R25B、R25C上端获得的电压下降,Q5A、Q5B、Q5C组成的串联式电流检测电路电流下降,Q6A的栅极电压上升,其导通程度增强,Q6A的D极电压下降,并送入BIT3106的27脚,当27脚电压下降到0.3V时,17~18脚输出的脉冲被切断,电路处于保护状态。
  B组灯管电流检测保护电路的结构及工作原理与A组完全相同。所以,A组或B组三只灯管中,只要任意一只灯管电流下降或灯管开路,都将造成相应电流检测电路动作而保护。
  ②过电压保护电路:过电压保护电路主要用于检测变压器输出的高压是否异常升高。
  BIT3106有两个过电压检测端口,分别为BIT3106的5脚、26脚,26脚用于检测T1A、T2A、T3A输出的高压。5脚用于检测T1B、T2B、T3B输出的高压。下面以A组高压保护电路为例进行说明。
  T1A输出的交流高压经C30、C31分压,再经D4整流,形成第一路电压;T2A输出的交流高压经C33、C34分压,再经D5整流,形成第二路电压;T3A输出的交流高压经C37、C38分压,再经D6整流,形成第三路电压。三路电压经R12A、R23A分压和C12A滤波后,送入BIT3106的26脚。当T1A、T2A、T3A同时或任意一组二次侧输出的高压由于某种原因升高时,都会导致BIT3106的26脚电压升高,当高于2V时,经BIT3106内部电路处理后,将控制17~18脚停止输出驱动脉冲,从而达到过电压保护的目的。
  四、 “PWM控制芯片+半桥结构驱动电路”构成方案
  相比全桥结构,半桥结构驱动电路最大的好处是每个通道少用了两只MOS场效应管,如图16所示。但是,它需要更高变比的变压器,这会增加变压器的成本。

  图16半桥结构驱动电路示意图
  电路工作时,驱动控制IC的控制下,从Vg1、Vg2端输出开关脉冲,控制V1与V2交替导通,使变压器一次侧形成交流电压。改变开关脉冲的占空比,就可以改变V1、V2导通与截止时间,从而改变变压器的储能,也就改变了输出的电压值。

楼主:
液晶彩电高压板电路(逆变器)构成(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