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手请教PIC16的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2019-05-22):
刚接触到PIC不久,在网上能找到的资料也不多,对配置这块始终不是很懂,请问,按照图上的接法,应该选择哪一种振荡器模式?为什么?

网友A:
INTOSC

哦哦,好的,那请问使用内部时钟还需要配置什么吗?

网友B:
在你这个图上, 没有看到外部晶振时钟源嘛.
应该就是内部时钟源了.

哦哦,好的,那请问使用内部时钟还需要配置什么吗?

网友C:
找个例子看看,你这好像是书,应该有介绍时钟的章节。

看数据手册看不明白

网友D:
没接外部振荡器,那就只能使用内部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