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接地技术咨询

楼主(2019-05-22):
当测试设备信号测试不准确不稳定的时候,只要把设备的接地点(很多时候是设备外壳)接地,情况立即得到改观。一般情况下设备内部的信号地、电源地都连接在一起,想知道的是:设备的信号地与设备的接地点之间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黑背景黑字就有那么好?

网友B:
信号地,与大地,Y电容连接的呀

拆开一个设备,看到了Y电容,Y电容一脚接机壳(大地),另一脚接部分电路的信号、电源地,但是CPU板的信号、电源地与Y电容的接电源地的引脚不通。
包括内部芯片如CPU的地也是用Y电容与大地连接吗?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一句两句能讲清楚的。详细提出你的现在状况才容易分析。

网友B:
我的理解,直流电系统,如果能接大地,vcc,gnd都也可以用y电容接大地。不知对不对。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B:
这是网上一个24V,emc标准电路。

网友B:
这是查了规程,可以接地,也可以不接地。

网友B:
HG/T 20513-2014《仪表系统接地设计规范》
YZZLY,你可以看看这个规范,也许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HG/T 20513-2014《仪表系统接地设计规范》
YZZLY,你可以看看这个规范,也许对你有帮助。
...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