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电压转PWM芯片GP9101?

楼主(2019-05-22):
谁用过电压转PWM芯片GP9101,可以实现电位器调节PWM吗?

网友A:
mark,电压转pwm。
这个貌似可以做模拟量隔离。不过有国产sot-23-6单片机带adc,带pwm的,不知价格贵不贵。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的,我们有在试用他们的GP9303,也是电位器转PWM,电路很简单。

网友C(2019-09-29):
到处做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