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开发板下载出错

楼主(2019-05-22):
原来使用KIEL5.25编译、下载都很正常,自从升级了GD32E231C之后,下载程序到GD32E230C时却会出错,下载烧录时提示见下图:

请问各位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在你的程序里有指定存储位置的变量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程序里有指定存储位置的变量啥的吗

没有,这个程序之前都是可以正常编译和下载的,只是后来升级了GD32E231C了,再用GD32E230C就不能下载了。

网友B:
会不会不通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不通用呢

按理来说231应该兼容230啊,再说工程项目文件没有改变,仅仅是使用同一个IDE平台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程序之前都是可以正常编译和下载的,只是后来升级了GD32E231C了,再用GD32E230C就不能下载了。 ...

版本还能回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还能回退吗

没试过,不过我的231也要用的,两个型号的开发板都想用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试过,不过我的231也要用的,两个型号的开发板都想用起来。

可以尝试下 好确定问题

网友C:
高级版本应该兼容低版本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级版本应该兼容低版本的啊

按理是这样的啊,但我这次却例外了,也不知道具体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理是这样的啊,但我这次却例外了,也不知道具体原因。

可能没有评测全面就放出来了

网友D:
Keil 5.26 版本以上支持。

网友E:
看报错的这个打印,还是有规律可寻的吧,你进工程OPTION, 点到DEBUG硬件仿真选项里面,FLASH Download默认要配置下 Programming Algorithm 。点Add  看是否会出对应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