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如何利用Python对Ginkgo USB- CAN进行收发数据

楼主(2019-05-22):
Python版本:硬件版本3.5.3
两套Ginkgo USB-CAN 接口:VTG203B
硬件连接:
ITEM1   ITEM2
CAN1 H < - > H.
CAN1 L < - > L.
CAN1 120 OHM电阻器通过导线短路
CAN2 H < - > H.
CAN2 L < - > L.
CAN2 120 OHM电阻器通过导线短路
软件:
对于第一项:
Ginkgo USB-CAN Extend软件
对于第2项(开源python项目):
Python CAN数据发送和接收
PC:两台PCPC1PC2
程序:
1.确保在两台PC上都正确安装了Ginkgo驱动程序(通过检查设备管理器,或通过软件“bootloader”读出软件版本);
2.PC1上运行Extend软件
单击按钮(左上角)“开始”打开设置对话框(如下):
将波特率设置为500K,首先选择“通道Inex”为“CAN1”或“CAN2”,以提供波特率选择
(这是软件错误,需要修复)

选择“500K”后,选择“ALL”作为频道索引
单击“确定”,进入以下主要操作对话框,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
3.运行python代码PC2
4.如果手头只有一个CAN接口,那么请修改python代码:
CAN_MODE_LOOP_BACK = 1
然后它可以用于自我测试。

网友A:
这个Ginkgo是个啥,没找到啊,还有你这个Python文本是Ginkgo自带的吗?

网友A:
希望楼主再分享点,让更多人知道这是个啥,怎么用,多谢楼主分享知识,看着不错,期待继续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Ginkgo是个啥,没找到啊,还有你这个Python文本是Ginkgo自带的吗?

Ginkgo USB-CAN是一款产品

网友B:
搞这些硬件通讯还是用LABVIEW方便啊!用过很多CAN卡,NI,kvaser Canking,Vehicle Spy-neoVI Red;

网友B:
搞这些硬件通讯还是用LABVIEW方便啊!用过很多CAN卡,NI-PCI, kvaser-Canking,Vehicle Spy-neoVI 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