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口转typeC口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5-22):
USB3.0及以上的A口共有9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及以上的A口共有9根线!

那市面上应该很多假的typec 你说的9根线是哪九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市面上应该很多假的typec 你说的9根线是哪九根??

https://wenku.baidu.com/view/3fb76682b84ae45c3a358c8b.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及以上的A口共有9根线!

那就不是A口了吧

网友A:
自己百度相关资料!

网友B:
一般的这种type C转A口的线,A口只有4个pin,Vbus、D+、D-、Gnd。 type C端CC1有56K上拉电阻接到Vbus。这种线是USB2.0的线。

网友C(2019-12-27):
2.0  USB   A  TO   C
3.0 3.1  USB  C  TO   C

网友D:
有一种叫接口转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