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芯片驱动功率和负载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9-05-22):
如图1,数字功放芯片TPA3106的使用说明中,明确写道25V供电的情况下,对于8Ω的负载可以输出单通道40W的功率。
但是图1右边,IC可以驱动双通道最小4Ω的扬声器负载。
【1】结合图2可知,该IC只支持单通道,那么图1右边所说的stereo speakers是指在图2的输出,是由多个扬声器并联而成,而并联后阻抗最低为4Ω的意思吗?
【2】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单独说单通道8Ω的工况呢?
  图1

  图2

【3】如图3,在负载为4欧姆的情况下,左边图
怎么供电电压只到了14V不到,是不能继续加压了吗?
而且TI公司TPA系列下的功放芯片datasheet中,都是拿2欧姆、3欧姆、4欧姆、8欧姆的负载来绘制电气性能曲线图(比如供电电压和输出功率之间的关系图)
除此之外的负载大小(比如5欧姆)就只能通过试验来测量输出功率了?
  图3

网友A:
为什么还要单独说单通道8Ω的工况呢? 只是给出一个工况测试条件嘛

网友B:
怎么供电电压只到了14V不到,是不能继续加压了吗?
可能是功耗极限到了。

应该是到了电流限制。8欧扬声器可以用到24V电源电压,4欧扬声器就只能用14V再小一些的电源电压。电源电压降低大约一半,扬声器阻抗减小到一半,电流不变。

网友B:
除此之外的负载大小(比如5欧姆)就只能通过试验来测量输出功率了?
可能量产的扬声器系列里面没有5欧姆。

网友B:
TI的文档也是由工作人员复制粘贴做出来的,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如果出现一些不合逻辑的东西,说不定是复制其他器件的文档没有完全改好。。。

网友B:
那么图1右边所说的stereo speakers是指在图2的输出,是由多个扬声器并联而成,而并联后阻抗最低为4Ω的意思吗?
这个应该就是复制粘贴的结果。不是你猜测的那个意思。

网友C:
性能简介里面提到了25V  8欧姆  可以获得40W功率。
在图表AC CHARACTERISTICS里面 明确的有4欧姆负载,供电条件24V THD7%  功率=25W。
也就是完全可以24V供电接4欧姆负载,不过根据图表,接4欧姆负载的最大输出功率还不如8欧姆,所以该芯片最合适负载应该是8欧姆喇叭而不是4欧姆,这个肯定是由内部电流限制决定的因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性能简介里面提到了25V  8欧姆  可以获得40W功率。
在图表AC CHARACTERISTICS里面 明确的有4欧姆负载,供电 ...

谢谢 我忽略没看到AC characteristics里面关于4Ω负载的一栏数据了
后面的结合了前几楼的说明,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