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4月晒板卡】+这板子真小巧

楼主(2019-05-22):
下午快下班时候收到了菜鸟驿站的短信,开开心心的把板卡取回来了,包装的特别仔细,泡沫纸我也没扔,用于孵化鹌鹑蛋的保温材料了。
闲话少说,借着夕阳的余晖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板子。
包装很精致,火红的颜色犹如晚霞一样美丽,看标贴产自马来西亚的工厂,也算是进口货了。

取出来板卡,跟我小拇指大小差不多,还没有我小拇指长,这么小的面积上竟然集成了最小系统板+调试器。科技含量密度很大。
可以看出接口是传统的安卓手机用的接口,MicroUSB接口,果断找到移动电源用的数据线,连接到电脑看看设备管理器。

看这名字应该翻译成:好奇号数据网关接口
应该这就是好奇号系列版块的通用编程调试器吧。接下来就是下载软件和例程序测试了。

楼主:
PIC16(L)F184xx 8位产品系列具有高分辨率模拟,内核独立外设(CIP)和通信以及eXtreme Low-Power(XLP)技术,适用于各种通用和低功耗应用。该系列提供带计算的12位ADC(ADC 2),多个通信接口,温度传感器; 以及内存访问分区(MAP)和设备信息区(DIA)等内存功能。12位ADC 2  自动执行电容分压器(CVD)技术,实现高级触摸感应,平均,滤波,过采样和自动阈值比较。该产品还具有高效的电源管理功能,如CPU IDLE / DOZE模式,外设模块禁用(PMD)和外设引脚选择(PPS)。
增强型中端核心,48个指令,16个堆栈级别
具有计算功能的12位ADC(ADC2)
5位数模转换器(DAC)
2个比较器
内存访问分区(MAP)
设备信息区(DIA)
2 x 10位PWM
4 x捕捉,比较,PWM(CCP)
互补波形发生器(CWG)
数控振荡器(NCO)
硬件限制定时器(HLT)
信号测量定时器(SMT)
4个可配置逻辑控制器(CLC)
数据信号调制器(DSM)
零交叉检测(ZCD)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WWDT)
超低功耗(XLP)
IDLE和DOZE低功耗模式
外设模块禁用(PMD)
外设引脚选择(PPS)
增强的电源开/关复位
低功耗欠压复位(LPBOR)
可编程欠压复位(BOR)
电路串行编程(ICSP)
I2C / SPI
EUSART
PIC16LF18446(1.8V - 3.6V)
PIC16F18446(2.3V - 5.5V)

楼主:
接下来下载开发工具,首先要注册一个账号,如果没有账号的话,必须注册一个,不然没法下载开发工具的。
很遗憾,我登录了,下载了半天没下载到,让我填姓名和邮箱,我填了,说让我去邮箱看,邮箱里啥都没,还好我发现支持在线的IDE

楼主:
该开发板产品功能
PIC16F18446单片机
一个机械用户开关
一个黄色用户LED
32.768kHz晶振,用于精确定时和时钟应用,约20 ppm
板载调试器
Microchip MPLAB X中的电路板识别
一个绿色电源和状态LED
编程和调试
虚拟COM端口(CDC)
一个逻辑分析仪通道(DGI GPIO)
USB供电
可调目标电压
MIC5353 LDO稳压器由板载调试器控制
2.3 - 5.1 V输出电压(受USB输入电压限制)
500mA最大输出电流
支持MCC中的应用程序示例

楼主:
登录后,从这里找到下载链接也可以下载,不要看右边那个下载,点进去让你输入信息,其实都是骗人的。输入了,照样没法下载。

楼主: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 ... ndows-installer.exe
把开发工具下载地址分享过来,免得其他人不好找,这个网站做的有迷惑性,容易点错。

楼主:
安装好开发IDE设备管理器的设备就驱动起来了,记得过程中弹出来安装驱动的弹窗要允许

楼主:
启动程序会发现,这个时候开发软件会自动识别你的开发板,好神奇,这一定非常方便,不用你自己找半天了,另外各种资料都集成到这个页面了,不用东奔西走的寻找资料了。

网友A:
原来这么高大上。

网友B:
小板子,大能量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今天刚拿到板子,正找不到下载IDE的地方呢。

网友D:
给大佬提鞋。

网友E:
5位的DAC,能干啥啊。

网友E:
在线 的开发工具很好用啊。

网友F: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G:
楼主的拍摄角色很有性格~

网友H:
这个DAC太不给力了。

网友I:
好认真的态度,必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