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1%精度与-3dB带宽

楼主(2019-05-22):
(无正文)

楼主:
摘自:http://bbs.21ic.com/icview-2815118-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3dB按信号幅度看是约0.7,功率看则是半功率

网友A:
maychang曾贴出的这张图很有说服力,可惜有人偏偏看不懂。
看此图可知,增益为0dB时对应的相移为-135度,也就是说此时相裕度仅为45度。我门都知道,一般工程中相裕度至少应取60度。所以此电路还有存在不稳定的隐患。
另:当运放开环增益大于120dB时,最好不要用作跟随器。非要用拓扑要有改进,如输出串接电阻之后并加接电容等。

没办法,不多啰嗦两句有人硬是不懂。

网友B:
以前发帖说过,我就害怕看见某人说"众所周知",这样一说,意味着就他一个人知道。

60°,这个叫最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