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 Tiny13 单片机检验字节问题

楼主(2019-05-22):
最近在开发一个,发现友商用的tiny13做的,但是读出里面的数据发现程序的数据不一样,是跟芯片的校验字节有关,有没有大神了解这款单片机,我想知道校验字节的作用,还有这两个字节能不能强行修改改,还有就是这两个字节会不会用来做软加密了?,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xch
tiny13 多少钱一颗?

网友A:
tiny13,最有1krom,没有多大的程序,自己写程序就是了。反向工程反而费劲。

网友B:
都有可能.  以其去纠结产品功能无关的问题, 还不如用那个时间自己做产品, 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可能.  以其去纠结产品功能无关的问题, 还不如用那个时间自己做产品, 写代码 ...

也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