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有高温系列吗

楼主(2019-05-22):
翻箱倒柜,GD32是仅有-40~85度的芯片吗?有105或125度的没,求介绍

网友A:
关注!顺便再问一下,GD全系列的mcu是否i2c从机地址只能最多支持2个,我看过GD32E230K这颗芯片只能支持2个i2c从地址,

网友B:
高温系列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温系列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汽车级别的125度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汽车级别的125度都可以

汽车级别的用在别的场合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网友C:
这么高的温度吗?

网友D:
其他的外设也难以满足吧

网友E:
需要是什么功能?

网友F:
105或125度的没有见过

网友G:
GD32都是正常的温度限制。

网友H:
楼主要应用在哪里呢?

网友I:
可能需要散热器了。

网友J:
一般超过60度的都不多吧

网友K:
-40~85度的芯片还不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L:
是需要做传感器吗?

网友E:
可能需要一些特殊的芯片了,问问GD客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