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作电源控制电路分析

楼主(2019-05-22):
测量3V3_MOS_CPU的波形,为何有个回沟,请大师帮忙解答下。

@xch :神回复
xch
那个下跌是特朗普加关税造成的,米勒没可能。后来股市涨停。
xch
有MCU负载吗?

网友A:
a typical Miller effect.

网友B:
米勒效应。

网友C:
把输入电压波形一起贴来看看吧。3V3那个

网友C:
3V3应该出现了一点跌落,才导致输出有一个回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typical Miller effect.

如果是米勒效应,中间波形应该是平行的吧,为何还会下降呢,请问对于此电路如何优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勒效应。

感谢大佬回复,如果是米勒效应,中间波形应该是平行的吧,为何还会下降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米勒效应,中间波形应该是平行的吧,为何还会下降呢,请问对于此电路如何优化啊! ...

这种分布参数看个大概齐就行了,精确的研究没实践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3V3应该出现了一点跌落,才导致输出有一个回勾

感谢大佬回复,输入电源3V3是正常的,有测量过的。忘记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分布参数看个大概齐就行了,精确的研究没实践意义。

客户现在要我们优化波形啊,如果大神有好的建议麻烦告诉下小弟。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现在要我们优化波形啊,如果大神有好的建议麻烦告诉下小弟。感谢! ...

天生的无需优化除非客户给个特别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部分是米勒效应,主要还是输出端电容的突然变大的充电。

大神,感谢回复。主要还是输出端电容的突然变大的充电。您的意思是MOS管开通太快了,导致瞬间给输出电容充电电流很大吗,那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感谢回复。主要还是输出端电容的突然变大的充电。您的意思是MOS管开通太快了,导致瞬间给输出电容 ...

示波器x轴是2.0ms/div么?开通的一点都不快,就算是PCB设计不好这么慢的充电时间什么电容都可以忽略。

网友E:
改变220nF的电容,看看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x轴是2.0ms/div么?开通的一点都不快,就算是PCB设计不好这么慢的充电时间什么电容都可以忽略。 ...

嗯嗯,是的,昨天在网上看了下关于米勒电容的知识,MOS管的Crss就是米勒电容,请问我能不能这样理解,Crss越小,波形的回沟持续的时间越短。因为我们拿了客户的样机对比测试的波形是没有回沟的,看了下,只是MOS管型号跟客户用的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如果是米勒效应,中间波形应该是平行的吧,为何还会下降呢,谢谢! ...

你的驱动电路输出阻抗中总有一些电感成份,例如从Q1集电极到Q5、Q10门极联接线就存在电感。另外,地线上也存在电感成份。
既然存在电感成份,那么就可能与分布电容产生“振铃”,或者由于MOS管输入电容的突然增加而使门极电压跌落。

网友B:
R104是100k欧,C138是220nF。这么大的时间常数,分布参数都可以忽略。

网友F:
看看你的MOS管驱动回路,上升过程是100K的串联阻值,所以,哪怕这么慢的上升沿(看你示波器mS/格)米勒效应都被你无限放大了,简单的说,就是G_D之间存在一个电容,由于输出DS端电压跃迁,会耦合到栅极,我们需要尽快的吸收这个电流,才能把该平台过程尽可能短的消化掉,而你100K的驱动能力,完全没有办法,这就是你能发现这么长时间米勒平台的原因,至于说 米勒平台必须是平的,那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只是在一般恒流驱动条件下,米勒平台才表现出趋于平的现象,而不是说米勒平台就必须是平的,栅极上升过程中斜率产生一个波折或者明显变化的都是米勒效应造成的,一般我们称为米勒平台而已,而不是说必须是平的。

网友G:
我觉得有个可能性的因素是电压上升到1V多的时候,后面电路有些单元开始工作,工作电流突然增大造成的

@xch :只是一个猜测,等楼主做试验的结果才知道真正原因
xch
最靠谱的解释。米勒死不瞑目,这种黑锅也让他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驱动电路输出阻抗中总有一些电感成份,例如从Q1集电极到Q5、Q10门极联接线就存在电感。另外,地线上 ...

感谢大佬的回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你的MOS管驱动回路,上升过程是100K的串联阻值,所以,哪怕这么慢的上升沿(看你示波器mS/格)米勒效应 ...

感谢大佬的回复,又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有个可能性的因素是电压上升到1V多的时候,后面电路有些单元开始工作,工作电流突然增大造成的 ...

您说的这种可能性我可以再试试,把电源后端模块断开再测试下,感谢大神的回复!

网友H:
驱动电阻改小一点,正常米勒点调到中部以上靠近顶部最佳.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的驱动电路输出阻抗中总有一些电感成份,例如从Q1集电极到Q5、Q10门极联接线就存在电感。另外,地线上 ...

"或者由于MOS管输入电容的突然增加而使门极电压跌落。"  是由于U=Q/C, 在Q不变的情况下,C增加,导致U减小的原因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或者由于MOS管输入电容的突然增加而使门极电压跌落。"  是由于U=Q/C, 在Q不变的情况下,C增加,导致U减 ...

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也不讲话了。別怕不会禁你言丶刪你帖。输出端电容到底会削減或增強了米勒效应,需要您的判断。 ...

这个问题,其实真没有米勒效应什么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也不讲话了。別怕不会禁你言丶刪你帖。输出端电容到底会削減或增強了米勒效应,需要您的判断。 ...

大佬也会犯错的。问题是大佬可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犯错。

网友C:
作为米勒效应特征的电压平台,是出现在VGS曲线上的,VDS曲线是没有这个平台的。
而楼主的曲线是VDS曲线,所以跟米勒效应没什么关系。

@maychang :对应VGS平台,VDS应该有一条斜线,但前面已经有了斜率更大的斜线,所以后面小斜率的的斜线并不是。
当驱动源具有一定内阻,VDS曲线上就会发现这个平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作为米勒效应特征的电压平台,是出现在VGS曲线上的,VDS曲线是没有这个平台的。
而楼主的曲线是VDS曲线,所 ...

没有米勒效应,就不可能出现VDS中间打折,当米勒效应出现而栅极驱动电阻很高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这个打折或者说斜率明显改变,所以,这还是要怪米勒同学的,没有他就没有这个波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作为米勒效应特征的电压平台,是出现在VGS曲线上的,VDS曲线是没有这个平台的。
而楼主的曲线是VDS曲线,所 ...

这是典型的MOS管门极充电时门极电压对门极充电电量曲线,可以明显看到“米勒平台”。在曲线接近水平的那段,门极对源极电压随充电电量的变化很缓慢。

这是MOS管输出特性曲线,门极电压为参变量。
门极对源极电压在“米勒平台”段上升缓慢,显然MOS管漏极电流也上升缓慢。在漏极接有负载情况下,“米勒平台”这段时间里面,漏极对源极电压上升当然也缓慢。
这就是MOS管漏极对源极电压变化也会出现平台的原因。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有个可能性的因素是电压上升到1V多的时候,后面电路有些单元开始工作,工作电流突然增大造成的 ...

最靠谱的答案。

如果“3V3_MOS_CPU”上没有很大的电容,或者说“3V3_MOS_CPU”上的电容远小于“3V3”上的电容,或者“3V3”足够强,
那么楼主可以尝试减小C138和R104的值,这个RC通常是用来减缓负载电容充电的浪涌电流的,以防止Q5快速导通导致“3V3”的电压被瞬间拉底。
电源上升速度太慢不一定是好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种可能性我可以再试试,把电源后端模块断开再测试下,感谢大神的回复! ...

楼主有没有做一下测试,验证一下这种可能,,要不要让米勒背锅,我们很关注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把Cgs和Cgd电容画上。一上电后这两个电容已经充电(未必充饱),当G丶S极施加驱动源,D丶S达到导通时的Cg ...

好的,我研究研究,感谢king哥。。。

网友G:
楼主,你下面没了?

网友L:
两端一起看

你不能只看输出端,还要看输入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