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模拟信号选择电路

楼主(2019-05-22):
当输入AB两路信号,0-12V,取低的输出

有什么简便电路或者思路?

网友A:
运放+二极管拓扑结构。

昆乙己这种白痴是想不明白的。

网友A:
393-和输出加个100p的np0电容。

这个电路还行。
只有OC的OP才能这样接,否则必烧,或者加隔离二极管(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3-和输出加个100p的np0电容。

好巧的思路
我原想纯靠二极管,但是电平会迁移0.5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93-和输出加个100p的np0电容。

学习,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的输出端和负输入端,并联电容。

我是现在还没明白此电路的工作原理,暂时没看明白。

网友D:
几年前发过一帖“比小比大取平均”。

第一个我用LM358AN仿真是高的输出,8V输出

网友D:
还有多值比大和取平均值,都贴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组成的逻辑闸。两颗理想二极管之阴极分別接到A丶B,两个阳极接到输出并且上拉电阻到电源。
两颗理 ...

对于使用二极管防是正确的,可是对于使用比较器的仿真出来是错误的,仿真的结果一直是分压电阻分压呢。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还是不明白比较器怎样实现的,我再思考下。

网友E:
直接用LM393(不加二极管)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LM393(不加二极管)也可以

@sjnh:多谢你指出错误,也为你的认真点赞!
附件是改正后的电路,你有空试试。假如还不行,我将删帖以免贻误大家。

网友D:
@sjnh:,你的电路弄成单电源是比大功能。但是你提醒我,比小电路不加电阻确实不稳定。
比大电路原理是,高电压输出对低电压运放的二极管加反压使其截止,所以比大;取平均就不必解释。那么比小的原理呢?

@sjnh :我只会仿真,也没有条件作电路板实验。不过,先做电路板实验后再回帖的极少,就我知道的只有陈老师和yuanzhonlu。一个边实验边讲解的大师离开21再也不返还。
我以前用仿真很少,就是每次看你回网友问题都是仿真,我也跟着学的
仿真应该是比小,输出串了二极管(左负右正),相当于开路输出了; 如果二极管方向反向应该就是比大了(我还没仿真,明天仿真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jnh:,你的电路弄成单电源是比大功能。但是你提醒我,比小电路不加电阻确实不稳定。
比大电 ...

二极管方向

以下打错字,“左”应该改成“右”。电阻R1提供偏压加得好。不过,我的仿真件要双电源运放,单电源做不了。
对,左电路可以比小。高电压输入的运放二极管反压而截止,低电压输入的运放二极管正压而导通输出。

楼主(2019-10-14):
感谢各位指教,又收获一种模电思路。虽然发帖后由于时间及没有用上新的电路,用了二极管简单或了,下一版就可以用新的了。

网友F(2019-12-24):
1、将两路输入比较器,选择状态,比如A>B,输出Y高电平,A<B输出Y低电平。
2、 再用个反相器 令 Y2=NOT Y
3、然后用Y与Y2控制模拟开关如CD4066;
4、两路输入就通过CD4066的模拟开关选择输出(使用CD4066种两个模拟通道),因为排他选择,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5、好处是这个输出的是输入信号的玩玩全全的模拟状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sjnh:多谢你指出错误,也为你的认真点赞!
附件是改正后的电路,你有空试试。假如还不行,我将删帖以免 ...

那你前面那个电路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发过一帖“比小比大取平均”。

能不能讲一下电路的原理啊?

网友I:
用理想二极管就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