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大佬帮忙看一下我这个stm32f939k6t6的配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9-05-22):
#include "stm32f0xx.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
//如果使用ucos,则包括下面的头文件即可.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I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RDR = (uint8_t) ch;
        return ch;
}
#endif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注意,读取USARTx->SR能避免莫名其妙的错误
uint8_t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接收状态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int16_t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初始化IO 串口1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_init(uint32_t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USART1时钟

        //串口1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6,GPIO_AF_1); //GPIOB6复用为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7,GPIO_AF_1); //GPIOB7复用为USART1

        //USART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B6与GPIOB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6,PB7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串口1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1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int8_t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
//主函数
#include "stm32f0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pwm.h"

int v=300;//占空比,绝对值最大50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48);
        uart_init(115200);
//  TIM_PWM_Config(999,24-1);//频率5KHz
////        pwmout(v);
//        TIM_SetCompare1(TIM1,v);
//        TIM_SetCompare2(TIM1,v);
  while (1)
  {

//                delay_ms(500);
// printf("aa\r\n");
                USART_SendData(USART1,0x31);
        }
}

楼主:
重定义fputc函数有一个错误,RDR应改为TDR

网友A:
有f9的arm?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B:
直接跑一下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A:
没事没事 我看错了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