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EPWM 初始化

楼主(2019-05-22):
        我用的新唐NUC472,初学者,请问这条语句的含义:EPWM_MASK_OUTPUT(EPWM0,  EPWM_CH_4_MASK|EPWM_CH_2_MASK|EPWM_CH_0_MASK,0),

请大神解释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找到头文件看看里面的说明

网友A:
另外你要看看那几个宏替换的什么,以及这个函数怎么操作的。就懂啥意思了。

网友A:
最好对照手册找到那个对应寄存器说明。

网友B:
/**
* @brief This macro mask output output logic to high or low
* @param[in] pwm The base address of PWM module
* @param[in] u32ChannelMask Combination of enabled channels. Each bit corresponds to a channel
*                           Bit 0 represents channel 0, bit 1 represents channel 1...
* @param[in] u32LevelMask Output logic to high or low
* @return None
* \hideinitializer
*/
#define EPWM_MASK_OUTPUT(pwm, u32ChannelMask, u32LevelMask) \
do { \
    (pwm)->MSKEN = u32ChannelMask; \
    (pwm)->MSK = u32LevelMask; \
}whil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