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达灵顿管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9-05-22):
管子型号:ULN2003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ULN200xA.pdf这个是英文版本的连接
https://baike.sogou.com/v7749792.htm?fromTitle=ULN2003百科里,第二点的最后有说单个驱动最大为350ma(不知道是真是假)。
因为在那个英文版本资料里说的是500mA(single output)我不知道single指的是单个复合晶体管还是说7个复合管的总和不超过500mA.

我的问题是:一个ULN2003最大的灌电流是500mA还是说单个复合晶体管的灌电流是500mA.
换句话说,3个200mA=600mA的电流,需要一个ULN2003还是2个ULN2003?

网友A:
我觉得是单个,我也是按照单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单个,我也是按照单个来的

看资料我也觉得是一个复合管是500ma,但是我用一个2003连续接3-4个的时候出现了无法控制的情况。(类似于被短路的情况),每个负载都是160ma左右。2003内部也有续流二极管,自己也在负载两端加了续流二极管。

网友B:
要考虑整个芯片的热功耗。毕竟就那么大面积

网友B:
7个管子的压降乘以电流,等于Pd
热阻如图,如果是贴片封装是63,1W的功率带来63°C的温升,三极管不仅要看电流,还要看热耗散。

去看了下,thermal dissipation是0.65W和0.76W不同的型号下。那么最大的理论电流就是0.65/Vce/n?n代表使用的复合管的数量。因为我使用的时候有出现不灵敏的情况,应该是功率超出很多的情况。

网友C:
每路最大输出电流与路数及每路导通率有关.

tyw
@huandaczq :占空比是指在一个脉冲循环内,通电时间相对于总时间所占的比例。这里用来定义通路的平均功耗. 对于一个周期的时间长短没要求.
多谢,在t叔给我的帖子里问了。占空比的最小分辨率是多少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