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 10K3950阻值不正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9-05-23):
我在淋浴器出水口装了一个温度计,这样可以看到出水温度,尤其是给宝宝洗澡很实用。一开始原来37°洗澡刚好舒服,一年后开始这个显示值在下降(同样舒适度),到现在已经降到29度了。
昨天终于忍不住拆下来看了,发现是10K3950传感器的阻值变大了,正常的一个阻值量出来是10.5K,这个量了下是14.7K。
看外观没变形、密封良好、导线无破损。而且是自来水,不会腐蚀。本来想拆开看看里面,但是没成功。。
这问题有可能以后在项目上就会遇到。现在想请坛友们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什么原理??

网友A:
你这个目测的所谓密封良好,是没有说服力的,这路东西,哪怕密封再好,导线部分和水体最好是隔离的,要知道,管道里面自来水是有压力的,而且还不小,这对一般的密封就不仅仅是一个密封度的问题,而是你人为的给器件增加了一个密封环境的抗压力的问题了,这个人家设计的就不考虑,而且也不会给你这个指标吧。
改造一下,最合理的应该只是金属的大部分和自来水接触,而引线部分和水体隔离,这样NTC的寿命就应该会有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目测的所谓密封良好,是没有说服力的,这路东西,哪怕密封再好,导线部分和水体最好是隔离的,要知道 ...

密封良好确实没有说服力,仅仅是眼观而已。但是这里是没什么压力的,因为这是直接连通到花洒。
你说的改造可能有点难度,而且原因不一定就是这个。
依据你说的,NTC坏了是压力造成的还是有水渗进去了?

楼主:
补上一个示意图,有兴趣的坛友也可以装一个:
温度计买的是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密封良好确实没有说服力,仅仅是眼观而已。但是这里是没什么压力的,因为这是直接连通到花洒。
你说的改 ...

正常情况,NTC只是一个采样器件,不承受功率,非环境物理条件超过,寿命是很可观的。
而你描述的,和我们对一般采样NTC的器件寿命表现差异很大,不得不从你器件体包括导线直接接触水来考虑。
一般的密封条件,没有考察压力,而自来水压力不低,对于一般的密封工艺包括材料,耐候特性高低差异相当大,普通的密封材料在长久压力条件下,少量水汽甚至渗透穿过密封材料都是完全可能的,否则除非你10KNTC采样电压非常高比如100V,超过了器件正常工作条件,而事实上这又是不可能的,否则自身发热就足以让测试结果南辕北辙了。而你原先是可以正常测温的,当然就不可能是因为采样供电太高了不是吗?
如果可以排除因为整个悬挂在水流中造成晃动导致导线或者器件受损,那么只能考虑是水汽渗透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NTC只是一个采样器件,不承受功率,非环境物理条件超过,寿命是很可观的。
而你描述的,和我们 ...

终于拆开了,看到里面并没有因为进水(先当它有进水)而腐蚀,那么就算真进水了,阻值应该是下降才对。而拆解过程中发现,整个传感器是被胶完全封住的,而且都是干干的,当然这些都是凭人的感官得出的。
所以,现在是不是可以只分析压力对此传感器的影响了。
基于这种结构,这一点点水压能不能对这个NTC造成损坏呢?

楼主:
拆出的这个NTC,阻值竟然达到了40K(当前室温25℃,理论值10K)。拆的过程进一步损坏?

现在有个猜想,会不会是冬天冷水状态下,突然打开很烫的水,热胀冷缩导致传感器内部损坏(核心部位发生细微分裂),表现出阻值变大!

网友B:
这么说ntc还是不靠谱,用工业用的pt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