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互感器检测低频电流怎么做?

楼主(2019-05-23):
我的互感器初级线圈加了一个0.5Hz的方波电流+-0.5mA,如何才能在次级检测到电流呢?问了厂家,互感器一般需要20Hz以上的电流频率。可以在次级加什么激励电路来搞定吗?

网友A:
“可以在次级加什么激励电路来搞定吗?”

不可能。
要互感器频率响应低到0.5Hz,除加大铁芯截面积,增加匝数以外,别无他法,除非你不要求频率响应平直。

楼主:
说明一下,这个初级注入的电流信号频率是别人的设备,没法改(除非我自已再做一个), 次级这边的检测是可能的,见过别人的设备,只是太多软件控制的,盲点太多,不好抄啊

楼主:
这两个图,一个给互感器公共端,一个是输入端,加了两个控制,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这个初级注入的电流信号频率是别人的设备,没法改(除非我自已再做一个), 次级这边的检测是可能的 ...

说清楚: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是你的还是别人的?

网友B:
输出电压反馈回去,消除CT输出线圈直流电阻的影响,不知道行不行。
我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是你的还是别人的?

互感器是我的啊,低频信号是别人的设备注入到交流电上,我用互感器去检测出这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反馈回去,消除CT输出线圈直流电阻的影响,不知道行不行。
我没有试过。 ...

这个可以详细点说吗?

网友C:
用霍尔型电流传感器,可以检测到直流,线性度绝对可靠。
有源的,成本比较高而已。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5ad62e8dPkRe2O&id=42691047483&_u=ncfqnelcf59
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互感器是我的啊,低频信号是别人的设备注入到交流电上,我用互感器去检测出这个信号 ...

那就比较好办。
换个方向思考:一定要用电流互感器么?不用电流互感器行不行?这个电流互感器,频率响应要达到0.5Hz,体积大,重量重,成本高。你最终目的,不过是把这个0.5Hz/0.5mA方波电流信号放大,然后进行各种处理(测量频率、幅度、占空比……)。如果不用电流互感器也能够实现这些目的,而且重量轻、成本低,为什么一定要用电流互感器?
抄电路,不是这么个抄法。只要能够实现目的,把原有电路全推翻重新来过,有什么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比较好办。
换个方向思考:一定要用电流互感器么?不用电流互感器行不行?这个电流互感器,频率响应 ...

主要问题是之前没搞过这块的,我只能去吃透这块的东西啊,大侠,给推荐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霍尔型电流传感器,可以检测到直流,线性度绝对可靠。
有源的,成本比较高而已。
https://item.taobao.co ...

我弄个资料下来看看,对这样的小信号检测没有问题吧?我看链接上的量程挺大,小信号的线性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问题是之前没搞过这块的,我只能去吃透这块的东西啊,大侠,给推荐个方案
...

9楼 tianxj01 已经推荐了一种方法: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此方案频率响应可以到直流(意思就是频率可以无限低),体积远比频率响应达到0.5Hz的电流互感器小,重量也轻得多,而且能够实现电气隔离。缺点是只能工作于第一象限,而你的方波电流是有正有负的,必须加上磁偏置才能够工作于第一和第三象限,这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问题是之前没搞过这块的,我只能去吃透这块的东西啊,大侠,给推荐个方案
...

另一种方案是使用运放将那个0.5Hz的方波电流+-0.5mA电流-电压转换成你需要幅度的电压,然后用线性光耦或者隔离放大器传输到后级再进行处理。此法缺点是线性光耦精度不高,而隔离放大器又比较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问题是之前没搞过这块的,我只能去吃透这块的东西啊,大侠,给推荐个方案
...

第三种方法是用运放进行电流-电压转换,然后进行AD转换,成为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可以用高速光耦隔离传输到后级,然后你再对数字信号进行处理。这种方法频率响应低端也可以达到直流,高端就要看你的AD速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楼 tianxj01 已经推荐了一种方法: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此方案频率响应可以到直流(意思就是频率可以无限 ...

它工作在一三象限啊,直流可以测正负滴。0电流输出中心值电压。

@maychang :本来就不是简单的霍尔元件,是一个做成互感器样子的直流、交流无接触传感器。有源,里面带类似ACS原理工作的东西,不过做成模块了,经过校准的。0.7级
那就不是霍尔元件,而是模块了。这样的可以工作于第一第三象限的模块,可能价格比较贵,但很省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问题是之前没搞过这块的,我只能去吃透这块的东西啊,大侠,给推荐个方案
...

最终采取哪种方案,要看你的要求:频率响应高端需要保留到多少次谐波(方波需要多“方”)。然后比较各种方案的成本、体积、重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种方法是用运放进行电流-电压转换,然后进行AD转换,成为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可以用高速光耦隔离传输 ...

谢谢,这个设备对精度要求不高,我只是采集幅值,做一个阀值报警而已,看来第一个方法比较合适

网友D:
霍尔电流传感器,电流不大也有芯片。acs712 3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设备对精度要求不高,我只是采集幅值,做一个阀值报警而已,看来第一个方法比较合适 ...

若是仅仅要求采集幅值做一个阈值(不是“阀值”!)报警,那么你这一整套电路只要隔离供电即可。用片普通运放将电流转换成电压,然后和基准值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报警信号)经普通光耦隔离输出。
这个方法最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工作在一三象限啊,直流可以测正负滴。0电流输出中心值电压。

我问了互感器厂家,我的初始电流是+-0.5mA, 霍尔传感器的输出幅值在0.1mV左右,霍尔传感器的零点偏移都比0.1mV大,这个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工作在一三象限啊,直流可以测正负滴。0电流输出中心值电压。

霍尔传感器的零点偏移是由什么决定的?我采集的是注入电流信号的正负幅值差,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仅仅要求采集幅值做一个阈值(不是“阀值”!)报警,那么你这一整套电路只要隔离供电即可。用片普通运 ...

我用在配电柜里,电流信号是叠加到220V强电上的,要求是穿线检测,不接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互感器厂家,我的初始电流是+-0.5mA, 霍尔传感器的输出幅值在0.1mV左右,霍尔传感器的零点偏移都比 ...

这个关键看你注入的电流是多大的,和正常工作电流之比是多少?
1A满量程,0.5mA=0.5‰,这肯定能检测,只需要换正确量程的传感器就成。
要是10A就难说了,100A满量程,那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事了,不考虑频率响应,百万分之5,这个就是自找不自在了。正常工程测量,到这个精度,代价是什么自己猜猜吧。6位精度非接触测量.....不敢想象。

网友D:
这个霍尔电流传感器,有国产,才5块多钱。如果搞个隔离电源,成本就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在配电柜里,电流信号是叠加到220V强电上的,要求是穿线检测,不接线 ...

为什么不早说?
0.5Hz/0.5mA电流信号叠加在220V强电上,你用电流互感器能够检测出来?220V强电的电流多大?暂且估计为5A,5mA仅仅是5A的千分之一,。你的电流互感器精度有千分之一么?
你这句“电流信号是叠加到220V强电上的”,不仅要将0.5Hz信号放大,还要把50Hz信号滤除。
更要命的,是“220V强电”电流并不是不变的,它在变化,而“220V强电”电流变化中很可能含0.5Hz成份,你如何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霍尔电流传感器,有国产,才5块多钱。如果搞个隔离电源,成本就搞了。 ...

隔离DCDC也是几块钱,这个成本没问题,只是我这个电流太小了,能不能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关键看你注入的电流是多大的,和正常工作电流之比是多少?
1A满量程,0.5mA=0.5‰,这肯定能检测,只 ...

10A量程还有,1A的似乎很少见,那不是又回到4楼的互感器电路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早说?
0.5Hz/0.5mA电流信号叠加在220V强电上,你用电流互感器能够检测出来?220V强电的电流多大 ...

测的波形,是不太好看,但确实是稳定能用的,这个设备买了有十多年了,现在也有国产的,互感器是1:1000的
只是这个电路我吃不透,实在不想去抄二进制文件,这个搞了我两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早说?
0.5Hz/0.5mA电流信号叠加在220V强电上,你用电流互感器能够检测出来?220V强电的电流多大 ...

这个注入的电流信号,会成本一个漏电信号,那我们测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已注入的一个漏电,而220V强电是IT隔离的,220V强电的电流对他可能有影响,但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弄个资料下来看看,对这样的小信号检测没有问题吧?我看链接上的量程挺大,小信号的线性如何? ...

ti有专门检测电流用的磁通门传感器 你可以了解下 drv425

楼主:
这个是用来做IT系统的馈线绝缘监测用的,电流信号从地线注入,绝缘有问题时,馈线上才有这个漏电信号,不然IT系统单线接地是没有漏电说法吧?没有回路

网友D:
这个用单片机adc,过采样,然后做数字傅里叶变换(DFT),获得 0.5Hz的 幅值,不知道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单片机adc,过采样,然后做数字傅里叶变换(DFT),获得 0.5Hz的 幅值,不知道行不? ...

但这个我现在用互感器,信号都过不来,频率太低,信号过得来就好办了,不知道4楼的电路还有救没,这个电路应该是比较老的,但有用,就是在那两个控制信号上搞不懂是什么个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注入的电流信号,会成本一个漏电信号,那我们测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已注入的一个漏电,而220V强电是IT隔 ...

越说我越糊涂。
“这个注入的电流信号,会成本一个漏电信号”,“成本”是什么意思?
“们测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已注入的一个漏电”,这个0.5Hz/0.5mA电流信号又是你们“自己”注入的了?
“220V强电是IT隔离的,220V强电的电流对他可能有影响,但不大”。“IT隔离”是什么意思?“IT”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说我越糊涂。
“这个注入的电流信号,会成本一个漏电信号”,“成本”是什么意思?
“们测的实际上是我 ...

+-0.5mA电流是别人的设备注入到地线的,而220V交流电是市电经过隔离变压器后输出的220V交流电,不接地,所以这个注入信号只有在隔离交流电的任一线对地短路时,才能到母线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0.5mA电流是别人的设备注入到地线的,而220V交流电是市电经过隔离变压器后输出的220V交流电,不接地, ...

“220V交流电是市电经过隔离变压器后输出的220V交流电,不接地,所以这个注入信号只有在隔离交流电的任一线对地短路时,才能到母线上”

“隔离交流电的任一线对地短路”,这个注入信号也到不了“隔离交流电”上,谈不到“叠加”。

网友D:
我也没听明白。根据你所说,我画了示意图,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没听明白。根据你所说,我画了示意图,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注入采用直接耦合注入,不用变压器

网友D:
你这个,如M大所说,要用有源带通滤波器呀。把0.5Hz信号提取出来。不仅要放大0.5hz信号,还要把0.5Hz以外的信号给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如M大所说,要用有源带通滤波器呀。把0.5Hz信号提取出来。不仅要放大0.5hz信号,还要把0.5Hz以外的 ...

这个实际上现在关节点在于我如何用非接触的方式把信号提过来,滤波都是后端的事啊,也就像他所说,我也没办法保证交流信号中没有0.5Hz的杂波信号。
这个针对应用现场的产品,如果我能把线直接接过来,就不一定要用信号注入的方法啊。

楼主:
之前我做过一个可以接线的设备了,那个已经在出货了,但这个非接触的和接触式的,所用原理完全另一套东西。

网友D:
https://www.analog.com/designtools/cn/filterwizard/
到这个网站,有一个有源滤波器设计向导。我设计了一个,你看看

网友D:
别人能提取,你也能提取,只不过信号很微弱,用有源带通滤波器

网友D: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增益,我随便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增益,我随便弄的。

你是指使用霍尔电流互感器,然后去滤掉杂波和霍尔传感器的偏移等吗?

网友D:
你不是说别人用互感器做过方案吗。如果是用互感器,应该就是有源带通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说别人用互感器做过方案吗。如果是用互感器,应该就是有源带通放大 ...

这个真没有,所有的电路就是我在四楼发的,后面就是单片机的MCU,我现在关节点在这个互感器的信号怎么过来的,因为别人的设备经过4楼电路后,输出是一个2.5V基准的不算规则的方波,多次测量都一样,因为只需要一个阈值,所以就算是线性不好,只要有一致性,按实际测量取阈值就没问题

网友F:
初级可以绕100圈吗?

网友G:
调制方式,如0.5HZ信号调制在100HZ的载波上。

网友H:
这么详实的方案回答 为什么没人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制方式,如0.5HZ信号调制在100HZ的载波上。

请教怎么个调制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怎么个调制法?

用VCA(可变放大)放大100HZ的基准信号,或可变电阻调节100HZ的基准信号,已调制信号再通过变压器,再解调即可。(精密整流),重现0.5HZ的信号。

网友I:
过低频率不建议用互感器。

网友J(2021-03-31):
不接地交流系统绝缘检测,互感器弄大点,材料用好点,线圈多绕点

网友K:
这个你可以看下, LC41-30ma   最小DC1ma  最大50ma。可以试试 。

网友L:
磁放大器原理,直流也能测,
反馈则是以输出替代讯号给互感器励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