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的主打

楼主(2019-05-23):
华大的主打系列 或者说王牌系列是什么呢

网友A: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主打必然是质量很过硬的

网友B:
主打低功耗的L系列在国产芯片业内很有竞争力,与国外大厂比也不会差。
当然通用的F系列和马达的M系列使用也很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打低功耗的L系列在国产芯片业内很有竞争力,与国外大厂比也不会差。
当然通用的F系列和马达的M系列使用也 ...

那么低功耗的亮点在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么低功耗的亮点在哪里呢

最低0.4uA~0.5uA,WDT+RTC或者WDT+LPTimer等在超低功耗下大概1u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低0.4uA~0.5uA,WDT+RTC或者WDT+LPTimer等在超低功耗下大概1uA

最低工作电压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低工作电压能达到多少呢

1.8V

网友C:
明白了 这也是flash的最低工作电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 这也是flash的最低工作电压吧

一般最好不要直接做1.8V这么低,万一电源有波动,对芯片正常工作会有影响

网友D:
华大的 貌似 很厉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最好不要直接做1.8V这么低,万一电源有波动,对芯片正常工作会有影响 ...

恩 是 这种影响是不可预见的

网友E:
可靠性如下:
HC32L系列:包含了HC32L11x,HC32L13x,HC32L17x, HC32L19x 这4个系列的超低功耗MCU。
所有 HBM ESD,MM ESD, CDM ESD, latch up, EFT 5项测试结果,都通过JEDEC标准的最高等级标准检测。

网友F:
花了1个月时间用L170做了产品预研,功耗比430和efm32要低,可完全替换以前的低功耗平台方案